4MM不锈钢倒角外圆弧,请教

楼主(2011-08-08):
现在有个件是4mm不锈钢的。要求截面倒角成半圆弧。我要用什么机器?铣床+内R角能行么?我是小菜鸟一枚。请各位大侠拔刀相助啊。。。。。急!在线等~!图片为不锈钢的立面。就是要求边处理成这个形状。  R2

网友A:
至少我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

楼主:
。。。就是4个厚的不锈钢。激光切出形状后。边是锋利的么。现在需要让他变成图片上的外圆弧状。需要什么工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没看懂楼主的问题 。

。。。就是4个厚的不锈钢。激光切出形状后。边缘是直的么。现在需要让他变成图片上的外圆弧状。需要什么工艺啊。?图片上标注的2-R2处

网友:
不规范就用角磨机磨呗

网友:
R刀走一下,你得说清楚你这个多少量,多长。问题清楚点。这样大家回答的不累。

网友:
量大吗?规范的话 磨个样板刀刨床倒下行不??不规范角磨机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