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皮后的探伤是否有必要?

楼主(2011-08-08):
我公司是生产风机主轴的,成品大约有七八吨重。经过锻压后,先扒皮、粗加,扒皮、粗加探伤合格后进行调质。调质完成后再扒皮半精加,然后探伤。问这次探伤是否有必要?我们半精加、精加完成后还有探伤。谢谢各位!

网友:
这类锻件,肯定是合金钢的,锻造以后一定要扒皮,否则难以探查缺陷,另外就是不扒皮,锻造形成的小裂纹在后续热处理中会进一步扩展,导致整体报废,

网友:
轴直径有多大

网友:
应为先粗车,再探伤最后精加工

网友(2012-08-04):
一般是热处理后去掉氧化皮探伤

网友(2012-09-06):
我们单位也是加工的锻件,我们探伤是在粗铣后进行的,这样能节省很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