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两种刀路的看法

楼主(2011-08-08):
谈谈这两种刀路的看法,它的优胜劣点.....

网友A:
后者看着合理一点吧,前者没看明白怎么个加工法,没机会下车间了解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看着合理一点吧,前者没看明白怎么个加工法,没机会下车间了解这些。

我也很少去车间,不过自己懂点....

网友B:
都是属于平行走刀。第一种是跟随周边切削,第二种是中心放射切削。第一种不好。切削这类工件重复定位太频繁,但是吃刀量均匀。个人小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属于平行走刀。第一种是跟随周边切削,第二种是中心放射切削。第一种不好。切削这类工件重复定位太频繁 ...

嗯,你因该干过CAM,

网友:
看起来第一种走刀繁琐,个人见解

网友C:
相对第一种来说第二种程序简单一些。

网友D:
第一种更理想化。
加工过程中都会产生刀纹,放大看就是峰谷状,第二种产生的刀纹与齿面受力平行,内应力连贯,容易出现裂纹。而第一种比较理想。
但是,第一种加工方法比较难实现吧,除非工件齿形比较大,依靠加工中心并使用尖头铣刀。

网友:
不晓得 啊 路过了  长见识了

网友E:
第一种好``````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因该干过CAM,

呵呵!见笑见笑!
我现在在搞编程的,而且正好有种刀路是我经常用的。建议你的45度走刀。这样更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更理想化。
加工过程中都会产生刀纹,放大看就是峰谷状,第二种产生的刀纹与齿面受力平行,内应力连 ...

嗯,你分析的不错,不过内应力视乎和它的装夹方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见笑见笑!
我现在在搞编程的,而且正好有种刀路是我经常用的。建议你的45度走刀。这样更有好处。 ...

45度常用于刀具不利于切削的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好``````呵呵````

为哈,高人谈谈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者看着合理一点

请问它好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第一种来说第二种程序简单一些。

程序简单,请问你是指它的长短还其他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分析的不错,不过内应力视乎和它的装夹方式有关..

尖角都会有残余应力几种现象,所以一般都避免尖角,而采用倒角

网友:
在粗加工时,选用刀具半径较大的刀具,以提高切削效率,宜选用第二种加工路线。精加工的话,考虑到内应力的对称分布,宜选用第一种加工路线,但第一种路线的刀纹会更明显些。加工这个工件,最好选用专用的数控齿轮机床,方便快捷。

网友:
大面也用小R刀加工吗~~~~~

网友:
第一种不好走!!!!

网友:
不太懂,想各位大侠学东西

网友(2013-11-08):
这种刀路看着效果可以   但是作出来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表面粗糙度一样么

网友(2013-12-21):
后者刀路好,简单清晰。机床也好价格。光洁度精度都很好。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种好些,效率高,光洁度比第一种好

网友:
第二种好

网友:
第一种是往复走出来的,第二种是跟随周边,第一种可以设置角度45度走出来更好点,这个刀路为精加工刀路,第一种刀路好,再设置个45度更好

网友:
第二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