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珩磨出现深沟的解决办法,我的经验和大家分享

楼主(2011-08-08):
各位社友,

我是主管车间的,进来我车间所生产的汽油机缸孔在珩磨是出现深沟,就是网纹深浅不一,特有一道或几道很明显。

找了问题很久,线终于得到解决。现我将解决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在遇此情况能得到一定帮助和借鉴。主要解决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1、粗精砂条是否存在粗细不均,砂条制造厂家在砂条粘接时有大颗粒的沙粒存在。如果是这样,就重新归圆或用油石油一下砂条表面。

2、调整精珩时间,将其缩短,但要保证Rz值。

3、调整粗精珩的压力,使其不要过大。

网友:
冲洗液不充分也会出现楼主的问题哦

网友:
前几天我们车间也出现珩磨缸孔刀痕的问题,用三坐标检查又是合格件,放到装配线上也是合格的。也是细小的问题,最后查出来,最后查出来是在更换工装的时候把两个定位销都装的圆柱销,本来是一个菱形销和一个圆柱销的……细节有时候决定成败啊

网友(2012-12-03):
已下载,先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