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后还需不需要抛光?

楼主(2011-08-08):
线切割后还需不需要抛光?

网友:
如果表面要求高的话,应该要的.我看线切割后的面很粗糙的.

网友:
这个看要求了,一般的工件都不用抛光的,塑料模具要抛光。

网友:
线切割有快走丝、慢走丝、中走丝,你说的是哪种?对光洁度要求高的话当然是要打光的……快走丝之后的痕迹可以当搓衣板用……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真是无厘头,什么叫要不要抛光,谁知道你要用来干嘛啊?当然有必要才抛光的,没必要抛什么啊?

网友:
表面粗糙度达不到就抛了,

网友:
抛不抛光起决于你对零件切割面的要求及你采取的线切割方式能不能达到要求来决定

网友:
   快走丝机床和慢走丝机床机构原理不尽相同。通常快走丝机床参数调整最佳时糙度粗最多能达到1.6,慢走丝能达到糙度粗0.8。需不需要抛光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
抛光与否要看粗糙度达到要求没有,与线切割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