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 链条 电机 的选择

楼主(2011-08-08):
  各位大虾好!~
   我是一个机械新手我想知道如何正确选择电机 链轮 电机减速机 用什么公式? 可以一步一步说清楚吗 ? 谢谢各位

网友:
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就明白啦

楼主:
机械手册上看的有的乱 不找怎么理清楚思路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首先是不是要先计算出轴的扭矩 P 然后再根据P 来套链传动的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