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零件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楼主(2011-08-08):
我现在想生产这种零件,不知道用哪些设备,尺寸是4乘4乘6毫米再加上长5毫米的细圆铜脚,材料是黄铜的。见图:

点击旋转鼠标图片可以放大,很清楚的!

网友:
拍的是床单还是芝麻的照片啊

网友:
你没有图纸呀,看你这工件用仪表车 就可以了。用四爪,或在车床上做一个夹具也行。

网友:
这个有点小,我没加工过

网友:
仪表车床加工最好了!

网友:
我想加工手表零件的设备可以满足他

网友:
如果磨具做好的话,黄铜材质那么软,可以用压机直接压成吧。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同意楼上 曲柄压力机 压完车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应该可以用钳工直接加工

楼主:
我是要大批量生产的,哪位高手能说出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加工方法。

网友:
床单还是蛮干净的

网友:
仪表车床~~~~~~~~~~~~~~~~~~~~~~~~~~~~~~~~~~~~~~~~~~~~~~~~~~~~~~~~~~~~~~~~~~~~~~~~~~~~~~~~~~~~~~~~~~~~~~~~~~~~~~~~~~~~~~~~

网友:
照片拍的太小了,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可以用仪表车床加工   要么用仪表数控车床车了    我们这边做阀门的比这小的别人都在做

网友:
仪表车床加工最好了! * M( T6 D/ s% T2 o

网友:
有结果后请展示下,学习学习,

网友:
用走芯CNC车,带动力铣头的,一夹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