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 42GrMo 调质料 的孔 用什么 刀

楼主(2011-08-08):
42GrMo  调制后   HRC 30-35      加工的事轴, 需要加工的孔  在轴的 圆柱面上    现在孔是  48.5   需要加工到 50+0.02-50+0.05       光洁度    1.6       我应该 怎么加工

 我现在 选择的 方法  是     用 铣床     上的   50的  合金铣刀  YW2  的       可以吗 ?    如果可以    转速  我应该 选择 多少     应该 分几步   怎么加工  ?

网友A:
你的铣刀是立铣刀还是?公差应该由刀具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铣刀是立铣刀还是?公差应该由刀具保证的

现在 只有 立铣       道具  应该保证不了 公差    我应该 怎么做 ?  如果不需要 公差   只要  光洁度   我应该 怎么办 ?

网友:
加工这等公差的孔,你用铣刀踩肯定是不行的,
还是用扩孔刀加精镗刀吧,这样会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 只有 立铣       道具  应该保证不了 公差    我应该 怎么做 ?  如果不需要 公差   只要  光洁度   ...

你先说说你那有什么吧?最好上个图纸

网友:
扩孔加精镗,或者扩孔加铰孔。

网友B:
1.用多刃的精铣刀插补铣,深度不能太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2.精镗孔,是比较稳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你那有什么吧?最好上个图纸

只有  车   铣   钻   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多刃的精铣刀插补铣,深度不能太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2.精镗孔,是比较稳妥的方法

暂无 镗床     用其他设备  可以 加工吗

网友C:
我们目前在加工的材料是45硬度是43-48用的是手磨刀   加工是放在数控车床上加工的不过我们的产品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目前在加工的材料是45硬度是43-48用的是手磨刀   加工是放在数控车床上加工的不过我们的产品比较小

数车肯定不行的    因为需要加工  轴表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