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GrMo 调质料 需要 镶套 如何 焊接

楼主(2011-08-08):
42GrMo  调质料      是一个 轴    在轴的表面      需要 镶 带丝扣的 套       镶完套 还需要 加工    我应该 如何 焊接        、

我现在选择的方法是    用  铜焊       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   请 说明方法   谢谢

网友A:
您好!我是做高频感应焊接得,有需要请联系我。158141665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是做高频感应焊接得,有需要请联系我。15814166575

你是哪里人  如果外地 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42crmo材料可以焊,不知道你的套具体的尺寸多少,受力多少,受力小的话可以焊接,尺寸小的话最好焊透。

网友B:
应该用高频钎焊吧
如果是焊后攻丝,加工轴尺寸,那么对焊接的要求会比较低一些
铜做钎料的话你要查一下两种材料的温度特性吧。

网友:
我在广东东莞虎门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人  如果外地 成本就太高了

   兄弟   我在广东东莞虎门镇  我是做高频机的,附加高频钎焊加工

网友:
把你电话给我   我们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高频钎焊吧
如果是焊后攻丝,加工轴尺寸,那么对焊接的要求会比较低一些
铜做钎料的话你要查一下两 ...

不太懂  能说详细点吗 ?

网友:
42crmo是可以焊接,如果轴较大话可以采用埋弧自动焊,较小可用co2保护焊,实在不行了可以采用j857cr焊条电弧焊也是可以的。成本较低

网友:
我们是卖机器不是做焊接农加工的

网友:
最好选用不锈钢焊丝,或焊条,尽量选用含镍量较高的,小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