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基准面选择?

楼主(2011-08-08):
请问一下高手,机械制图中,基准面的选择有什么具体要求?有没有这方面的规范?例如,我要标注一个孔轴线对一个面的垂直度,比如说是0.1,而这个面的平面度是0.2,这合理吗?: I3 o9 V" R3 {9 L: E

网友:
不能单单看数值,要看等级的吧!个人意见!

网友:
不合理,那就没什么基准了。基准就没准这活就没法弄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与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9-29):
你标的东西违背公差原理,应该是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保证你的加工精度。

网友:
我认为这样不合里,累计误差就不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