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铸铁上加工一5mm孔,铰孔可以达到要求吗?

楼主(2011-08-08):
现要在铸铁上加工一5mm孔,要求垂直度:0.05,表面质量:0.4,圆柱度0.004。请教铰孔可以达到要求吗?谢谢!!

网友:
粗糙度 0.4达不到,圆柱度铰孔可以。

网友:
粗糙度达不到的 绞完后基本上都是1.6左右的...圆柱度0.005这个要求要看你孔有多深了,如果是通孔可以考虑加一根珩磨棒,那样粗糙度会到达的。

网友:
    影响结果的因素:1.孔的深度;2.是否通孔;3.铰孔前的加工方法。即使条件都没问题,粗糙度0.4也难达到,最好加一道压光工序。

楼主:
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