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C定位治具如何设计好些?

楼主(2011-08-08):
最近有在思考IC相关的包装机,整脚机,对于IC定位治具思考了好几种方法都不是很理想,请教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自动线半自动线还是纯手工操作的定位?定位要求多高?

网友B:
楼主说的IC,是集成电路芯片吗。

网友C:
哪一种封装格式?SOIC? TQF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线半自动线还是纯手工操作的定位?定位要求多高?

自动线治具的定位,对整脚后为+0-0.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IC,是集成电路芯片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一种封装格式?SOIC? TQFP?^^^^^^^^^

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

这可多了去了……

网友D:
就不能吧要求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包装应该比整脚机容易点。IC的歪脚有多种可能,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不能吧要求说的详细点吗??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2011-10-17):
连接器行业也是这样的。只能非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