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用三机配套,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8):
最近可能要做三机配套工作,但是以前没做过,心里有点没底,和大家讨论下。

先说下三机指的是什么吧。不了解的煤矿机械的可能不清楚,三机指的是液压支架、刮板机和采煤机。在这些设备使用前,要进行电子图的装配,看看有无干涉和适合不适合工作面使用。

我个人现在看了点资料,觉得用“控顶距”来定位液压支架的位置,刮板机和采煤机装配起来,然后用煤壁定位采煤机滚筒,这样三机就都有位置了,然后再确定支架和刮板机连接头的中心距。如果没有干涉和有足够空间配套完成了,当然还得绘制工作面布置图,工作面布置图与工作面长度有关,得计算需要的刮板机中部槽的数量,具体操作还在学习中。

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哥们儿!你这些是理论画图吧?实际不是这么玩的,实际有工艺需求的,不是你尺寸能配套就可以,要满足现场实用的,各地顶板、底板状况完全不同,架型也不同,溜子能力也不同的,比如大同,硬顶板的,与淮南这些地方就完全两码事,你哪个控顶距,各地需求就根本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这些是理论画图吧?实际不是这么玩的,实际有工艺需求的,不是你尺寸能配套就可以,要满足现场实 ...

我这只是参与配套,刮板机和支架、采煤机都是矿方选好的,但是需要装配看看符合工作面要求吧,如果不行的话就需要调整或更换设备

网友:
哥们儿是矿方?制造厂?制造厂一般不玩这个配套,主要没有看懂阁下在玩什么?假如就是摆图,就简单了,这个没有什么技术问题

楼主:
我们是刮板机制造厂,也可以说是摆图,主要是现在是有的配套标准不是很清楚,看以前的图纸工作面布置图标的尺寸挺多的,给大家传个图看看吧

网友(2011-10-07):
支架、刮板机、煤机都是矿方已经准备好的,现在要换推移梁,请问要知道那些数据,谢谢!

网友(2011-12-05):
以前看过太原煤科院搞三机配套
选型 尺寸 位置 最后出几套图纸 然后收不少费用

网友(2012-06-20):
给大家传个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