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电机双齿轮消隙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8-08):
今天看沈阳机床厂官网介绍说 X轴采用双电机双齿轮消隙   请问各位师傅双齿轮消隙的原理是什么? 实际中难点是什么 ?
坐等各位大师解答    我自己也会去找资料 请各位师傅不要踊跃解答

网友:
双电机双齿轮消隙,完全是靠数控系统控制电机来消除间隙了,这个你可以找STOBER减速机供应商(沈阳机床双电机双齿轮消隙大多数都是连一个STOBER的减速机),他们有这个原理介绍。

网友:
在网上找了找双电机消隙的资料(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5/2011051221214400001-1.shtml),有一个疑问,不知道这里用的电机是不是某种特殊的电机呢,一般的电机如果像这样堵转甚至反转的话应该很容易就损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用伺服电机,反馈阻力来进行消隙吧?

网友:
有一种力矩电机,专门工作在堵转状态,只是有点发热,不会烧,倒向还能反转,离开负荷

楼主:
再给力一点呀 跪求大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