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和管式杀菌机有何不同?

楼主(2011-08-09):
我前一段时间发了一个关于巴氏杀菌机在热交换方面的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478&extra=page%3D5

我在数据计算和验证方面有了个大概的结论,是可行的。

我将板式和套管式杀菌机对比了一下,板式杀菌机在热利用率方面应该是比套管式高很多的。
因为板式除了杀菌段是用热水进行加热,其他各段都是在用产品进行热量交换。
而我想在这方面找到一些确凿的证据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网上搜了一下都没有,所以想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手头上有没有:
主要就是板式和套管式杀菌机在热利用、以及优缺点比较,清洗效果、方方面面的比较。
当然是越详细越好了。
各位费心啦!

网友:
从杀菌机的发展史来看,板式杀菌机系较早出现的,就使用角度而言,也比旧式套管式要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热交换率和消毒效率;(这个主要结构已经决定的了)
2、清洗;(万一温控失灵而导致物料糊了,板式的可以拆洗,旧式的套管机就只有报废了,20年前我都报废了在好多套了)
......
板式机最头痛的是要换密封,进口的老贵,国产的使用寿命太短,后来欧洲出品了长长的直筒式杀菌机,我们称之为大棺材(因为那样子就象那东西),解决了清洗和换密封的问题,不过占地老大。还有内套管使用了螺旋管,提高了热交换率。

网友(2011-11-12):
1,热效率方面,板式杀菌机因换热面积大, 换热效果明显,因此升温速度快。
2,清洗方面,板式杀菌机因换热效果太好,因此结垢现象相比管式要多。但这种结垢比较薄,正常的碱洗也比较容易洗掉。现在的管式杀菌机多为多层套管,内层管很容易就可以抽出并清洗,对于结垢严重也能轻松应对。
3,耐压,因板式杀菌机间隙较小,板片之间靠密封圈密封,固耐压较低,只能用来生产清汁,牛奶,或者流动性很好的液体,但涉及到带有颗粒,浓度较高的产品,则完全无法使用,只能用管式杀菌机。
4,设备寿命,板式因板片薄,密封圈等原因,使用年限较短,而管式杀菌机一般都用2mm厚以上的无缝管制造,基本不会因设备本身老化二报废,曾经见过国内使用了15年的管式杀菌机。

我公司制造的管式杀菌机已经用在带有颗粒的果汁,以及生产高浓产品,物泵出口压力已经达到近20MP。

网友(2013-07-07):
很好的提问和回答了,学习了,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