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质量属性--密度更改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9):
大家好,我在使用Pro/E软件对实体进行模型质量属性分析遇到一个问题。
首次输入材料密度计算出结果后,想以其它材料密度对该模型进行质量属性计算,但无法进行更改。
请高手赐教!!!

楼主: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在密度出更改,点击眼睛那按钮即可

楼主:
可能版本不一样吧,进行分析时的任务窗口不一样

网友:
单位 单位……

网友:
哦 我想你细节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