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用在哪种场合?

楼主(2011-08-09):
这种阀用在哪种场合?在63L防暴液压站上看到的。

楼主:
要沉啊...无助

楼主:
这下彻底沉了

网友A:
唉 哪儿需要装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哪儿需要装哪儿。

哪需要啊?

楼主:
今天高手都放假了还是怎么着呀

网友:
沉了我帮你顶起来等高手

网友B:
无泄漏插装换向阀,用于需要保压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泄漏插装换向阀,用于需要保压的回路。

网友:
也可以用于应急卸荷;比如在起重机的变幅回路中,加个带这种阀的旁通回路,以便在主右路失效时,应急操作

网友:
高压球阀,主要是6通径的吧

网友:
电磁球阀,控制油路通断,泄漏量很小

网友C:
高压精密运动的伺服液压系统中,以确保运动精度

网友(点评):
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精密运动的伺服液压系统中,以确保运动精度

具体名字我也没有搞懂,叫法都不一样
楼主如果知道了,请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电磁球阀,要求泄漏量很小时用

网友D:
两通电磁阀,在350bar时最大内漏量每分钟只有零点几cc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用在保压锁紧的回路上的

网友:
呵呵有认识了一样东西,还是人多好啊

网友:
也叫插装式电磁球阀,密封性很好,超过液控单向阀,相当于力士乐的提升阀

网友:
孤陋寡闻,没见过。哈哈

网友:
无泄漏阀!!!用的场合很多呀!!!就相当于一个电磁球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通电磁阀,在350bar时最大内漏量每分钟只有零点几cc

这么强悍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用在保压锁紧的回路上的

我们家的保压锁上从没用过啊

网友:
就是个2位2通。最对用在卸荷。不过这种阀一般通经都小。不适合大流量液压系统。不过有时我们还用他打开一些比如液压锁。充液阀这类阀。35mpa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们有70mpa的啦。不过是电磁球阀。

网友:
高频率换向,起到降压平稳

网友:
路过,学习,无泄漏插装换向阀,用于需要保压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