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轴密封,请教

楼主(2011-08-09):
    如图,壳体内腔有1Mpa气压,如何实现端盖与转轴处的密封?

网友:
一起求解

网友A:
多级机械密封,发电机组常见的密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级机械密封,发电机组常见的密封结构

上网查了一些多级机械密封的结构,但还是没怎么看明白,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迷宫密封

网友B:
我也正在寻找这样一种密封,我看到有一种唇式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寻找这样一种密封,我看到有一种唇式密封。

机械设计手册上查的,唇式密封能承受的压力较低,机械密封承受压力较高,但是也没有具体计算方法,估计得做出来试试。

网友C:
看转速和压力,如果要求不高,O型圈就可以,或者用唇形密封之类的试验下,如果要求比较高,有介质需要密封,可以考虑机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转速和压力,如果要求不高,O型圈就可以,或者用唇形密封之类的试验下,如果要求比较高,有介质需要密封, ...

没有用过O型圈做动态密封,只用过静态的,用O型圈转动时摩擦力会很大吗?

楼主: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只能是机械密封了。。。O型圈和唇形密封圈都不可靠!!

网友D:
温度低转速低的考虑下O型圈,温度高考虑下机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低转速低的考虑下O型圈,温度高考虑下机械密封

我使用的转速很低,目前考虑用O形圈密封,但是不知道摩擦力大小,您做过0形圈动态密封,大概知道摩擦力大小吗?

网友:
转速很低可以用密封圈,唇形密封圈,如果转速高一些可以用威尔逊密封,详情请参考真空设计手册。

网友(2012-03-30):
看你这个结构,可以用旋转油封。

网友(2016-04-18):
楼主最终采用何种密封形式,效果如何,我目前也碰到此种问题,希望旋转轴的摩擦力小点,求教!

网友:
请参照旋转气缸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