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鉴定轴承磨损状况及原因

楼主(2011-08-09):
轴承是大型变速箱输出轴上的,型号7938c,两端都是DB安装,拆出来的滚动体其余地方都是光亮的就是有十字交叉的花纹,有点像磨砂的,如下图所示。
请教大侠,这种状况轴承还能使用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楼主:
需要更多信息请回复提出

楼主:
高手们,出来啦

网友: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高手。呵呵。
这是钢球只有自转,没有公转造成的。
引起原因:
1.首先需要肯定轴承本身没有质量问题。
  如果轴承的内外圈和钢球精度不好,保持器质量差,会引起钢球不能够公转。
2.与轴承内径和外径配合的轴和轴承箱内孔公差是否正确合理。
  如果配合太紧或者圆度太差,会引起轴承内外圈变形,人为的使轴承精度变差。
3.预紧力太大。
  简单的说就是轴向锁的太紧。
4.其他的还有很多,如负荷.润滑等。
至于能不能再使用,最好不要。

网友(点评):
1.轴承质量肯定没问题 2.配合适当 3.轴向锁紧力倒不会太大,只是所受轴向力倒是有点大,但未超出允许范围 4.稀油润滑,润滑良好

网友(点评):
应是轴向力过大造成的,换承载力大的,或推力滚柱轴承。

网友:
我是来搞积分的,好下载好资料学习的,对这个不懂,

网友(点评):
简称灌水

网友A:
不同意4楼的看法,尤其是第三条。
我认为是:轴承所受负荷小于其最小额定负荷,造成滚动体滚动时出现拖尾现象。
具体原因可以加QQ详谈(649997847)

补充内容 (2012-1-3 15:10):
拖尾……呵呵 我是想说打滑来着  当时没有想起这个词来 就用拖尾代替了  领会精神就好了 不要咬文嚼字 呵呵……

网友(点评):
载荷只怕太大不会太小

网友(点评):
倒是对拖尾这一说法不是很理解,可否详细讲下

网友:
安装配合尺寸选取不当,造成轴承间隙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4楼的看法,尤其是第三条。
我认为是:轴承所受负荷小于其最小额定负荷,造成滚动体滚动时出现拖尾现 ...

轴承没有“拖尾”的说法,呵呵!

网友(点评):
我想说的是打滑 呵呵……

网友:
本人也不是高手,主要是凑个热闹,交流中学习。
我感觉是滚动体缺少自转,有比较严重的滑动,造成图示情形,但是对十字线的形成不解。

楼主:
外圈
内圈
示意图

这是另外一个磨损较为严重的轴承内外圈,但是滚珠磨损形态跟之前所传图片中类似的交叉线,只是较为严重点

网友:
"两端都是DB安装"
是不是轴的两端各2套轴承,2套轴承组合方式是“DB”背对背的?

网友:
角接触轴承的预紧力不对,造成轴承游隙为负游隙,或者是承受径向载荷引起的,需要检测轴和内孔的尺寸配合是否过盈量太大造成游隙减小

网友:
感觉可以从游隙上看看,是否太小;然后是否有杂物;
再就应用是判断,是否只有这套有问题,还是所有这个工况下的都是这个问题;

是否可以再用,看看磨损是否有深度,比如指甲感觉是否有明显的感觉,内外圈也要坚持看磨损怎么样。

网友:
对此轴承的分析应全面进行,需跟多的了解现场请款,1,是否DB安装的两套都是这情况,若一套很一套请,说明没有浮动端消除轴的热涨,
2若两套都是,说明预紧力大,是轴承配对问题,,3,轴承密封润滑情况及油的清洁度。4,质量方面是产品硬度要检查。深入交流QQ;285292993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9-25):
向各位学习了很多,期待讨论

网友(2011-12-26):
首先,要看运行了多长时间,4套轴承的情况是一样的吗,所有的钢球都是有十字交叉吗?这种情况一般是装配时造成的,还有你们的轴承是配好对的吗?轴承的游隙一定要注意

网友:
设备运行的情况最重要,如果一切正常,温度,声音,振动都好的话,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估计是装配过程中对预计是控制不到位,不知道你对预紧有无要求、有无手段、有无控制。十字纹理解不了。

网友:
有上润滑油的话 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痕迹,检查一下润滑油

网友:
期待高手进一步说明!

楼主(2012-02-11):
自己发布的主题这么久了都没有过来更新,感到抱歉,上论坛的时间也有点少,见谅。
这个问题现在基本已近解决,问题处在箱体上,大型变速箱,箱体是箱盖箱体分离的,加工车间过来的箱体由于机床精度的问题
箱体上下轴承支撑孔的同轴度偏差较大,且各个轴都是往一个方向偏的。没有上三坐标检,只是在龙门机床上用机床坐标检测出来的。
问题还有就是箱盖和箱体采用的是4个16的直销定位的,机铰出来的销孔与销子接触不好,且加工好的箱体需要拆分开后分别入库,本来
直销也就不适用与需要拆卸的场合,所以重新组装后各孔同轴度偏差较大。
解决办法:将箱盖上4个16的直销拔去,紧固的螺钉松开,由于箱盖是上下结构,在龙门机床上用千分表采用找最低点的方式调整好上下轴孔的同轴度在0.02以内且偏差尽量在一个方向上,重新把紧螺钉,将销孔铰成16的锥销并检查接触率。
重新装好的箱体装配完成后效果不错,震动噪音都很好,发热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十字交叉的花纹却是依然有的,只是要在适合的光源下仔细查看。

总结,轴承损坏的原因个人总结了下一般有以下几类:
    1.润滑不良,不足或过量。还得注意润滑油的清洁,不能容忍的颗粒物。
    2.发热,指的是密封件发热,在采用接触式密封的时候,选用材质或密封形式不当的时候引发大量发热对轴承损伤极大。
    3.轴承选用不当。一般是低级错误,比如选用的轴承额定转速、额定载荷不够(包括有轴向载荷却选用轴向承载弱或不能承受轴向载荷的轴承);径向载荷较小却选用滚子轴承也是不妥的;等等了。
    4.预紧不当,小了或者大了。
    5.与轴承相配合的件(轴或者是孔)同轴度不好。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6.载荷问题。有偏载特别是轴向偏载、过大的交变载荷冲击载荷都会是杀手。
    7.还有等等。。。
反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上都是个人言论,不具有权威性,不能作为依据,只是分享个人总结,如有纰漏烦请赐教!

网友:
不要用了,换新的,最好再考虑下轴承选型

网友:
从磨痕的宽度来看,应该是保持架与滚球摩擦造成的,其他的原因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14-08-04):
如果发现这个轴承异常磨损问题可以用哈多修复剂在线恢复磨损1032400195

网友:
1.滚动体自传不同步,滚动体存在一定椭圆度,不是一个纯球体

2.保持架于滚动体之间的装配间隙太小

网友:
感谢楼主,把改进后对轴承的影响说的很清楚,又学到不少关于轴承的知识。

网友:
我是解决摩擦磨损的,我可以帮到你吗,用哈多在线修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