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MSA的朋友吗?

楼主(2011-08-09):
在对msa分析的时候遇到了很不理解的问题,
内容:3个人------对6个零件-----分别测三次-------最后将数据获得。
问题:
根据公式AV=(Xdiff X K2)-(EV平方除以(NXR),然后再开根号。
但是发现(Xdiff X K2)的数值  却比(EV平方除以(NXR)的数值小,即开根号内为负值!!!
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是否可以将开根号内的数据进行绝对值,然后作为AV的值呢?

网友:
MSA 是什么 ,都没听过。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MSA(MeasurementSystemAnalysis)使用数理统计和图表的方法对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进行分析,以评估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对于被测量的参数来说是否合适,并确定测量系统误差的主要成分。

网友A:
MSA(MeasurementSystemAnalysis)使用数理统计和图表的方法对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进行分析,以评估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对于被测量的参数来说是否合适,并确定测量系统误差的主要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A(MeasurementSystemAnalysis)使用数理统计和图表的方法对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进行分析,以评估测量 ...

有什么用,我一般就凭经验做事~~

网友(点评):
看来兄弟经验相当丰富且准确呀。 机械行业的英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绝对值。
可以分3点去分析:1,假设你的量测系统可控,OK,先从测量者去考虑,理论上极差不会比均值小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没有人的变差的;再去考虑你的设备的变差。
2,从细处说要查看测量过程是否一致,是否有违反操作的。比如测量位置不同,测量方法不同,所用的设备不是同一设备,时间。温度什么的也有一点影响。
3,查看你的数据的真实性。造成数据虚假的因素很多,比如操作者在超量程下工作(选用设备不当,或工件不当),纯粹人为的(随意写数据)。
如果以上都OK,没有异常,那可以判断你的这个量具是不合格的,至少是不能应用于类似的测量。

大概的就说这点吧,请高手斧正指点!

网友(点评):
空头理论啊,估计蛮浪费时间的,私企应该不会用的吧。。

网友(点评):
私企和民企一般不用的,除非是做量具的。但知道MSA和理解CPK是一样重要的。

楼主:
我找了些资料说,如果出现负数,则取改组数据为“0”,大家觉得可以吗?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检测系统没有问题,也是同样三个人,分别测量10个工件的同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