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床的问题,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下

楼主(2011-08-09):
最近添了台带锯床,但是没有加工经验,想请教下,细齿,中齿,粗齿,分别怎么应用?什么时候该用什么齿?还有就是带锯不会收拢,卖锯床的教了一遍没学会人走了,有师傅可以讲解一下带锯条收拢的具体步骤和动作要领吗?
                                                             先谢过了

网友A:
粗齿锯疏松软质材料,如铝铜。细齿锯一些质地较硬的材料(碳钢),中齿锯中性材料。

网友:
一.带锯条的安装 1. 双金属带锯条带体柔软不易断裂, 安装锯条后必 须检查锯条的张紧度,若锯条张不紧易产生锯斜。检 查方法:当导向支架调整锁紧后,将大拇指放到两支 架内侧锯条的中间部位,用力推动锯条,锯条有一定 的弹力就可以了。(双金属带锯条的最佳张力值在 300N/mm2 左右) 2. 锯条安装完毕, 开机观察锯条背部与锯轮边缘的 间隙, 最佳间隙为 1mm 左右为宜, 锯条背部如磨擦到 锯轮边缘会严重损坏锯条。 二.新锯条的磨合 1. 新锯条使用必须进行磨合, 这关系到锯条的使用 寿命。未经磨合的锯条使用寿命达不到锯条正常使用 寿命的一半。 2.第一刀要慢慢进给,切入材料 20mm 后,无异 常状况后逐渐调整到正常切削率的 50%左右,再逐步 进入正常的锯切状态。(锯切速度请参照本书第 16 页《锯切参数选择》) 三.带锯条的巧用 充分磨合好的锯条,锯切面积达到 4-5m2 后,应逐 渐递减进给量,这样能够延长锯条的使用寿命,还能 增加切断面积呢。 四.带锯条的保护 锯带安装完,点动开关使锯带慢慢转动,观察锯带齿 尖是否有擦伤及其它异常的摩擦。 锯带不用时,将锯带的张紧力减下来,这样可避免 锯带过度疲劳,延长锯带寿命。 五.注意事项 1.不要使用高速切削以免缩短带锯条的使用寿命。 2.确保钢丝刷能够正常转动以便将铁屑清除干净。 3.切削液必须充足供给且要达到一定浓度。 4.为避免被锯带划伤,拆放时需戴手套,防止突然 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齿锯疏松软质材料,如铝铜。细齿锯一些质地较硬的材料(碳钢),中齿锯中性材料。

请问这位师傅?选择带锯的时候要不要考虑料的宽度?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师傅?选择带锯的时候要不要考虑料的宽度?

宽度在锯床允许范围内都可以加工。

网友:
4楼回答很正确!材料宽度是无所谓的,只要锯床夹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