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错轴斜齿轮传动,请教

楼主(2011-08-09):
请问

交错轴斜齿轮传动时,齿形的左旋和右旋有什么区别,对传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两交错轴齿轮旋向必须旋向相同才能配合使用,不同旋向的出力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交错轴齿轮旋向必须旋向相同才能配合使用,不同旋向的出力方向不同

我知道是齿形必须相同才能传动,我想问的是不同旋向会不会造成另一个齿轮转向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齿形必须相同才能传动,我想问的是不同旋向会不会造成另一个齿轮转向不同啊。

会的,我不是说过了吗?改变齿轮旋向,出力轴方向也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我不是说过了吗?改变齿轮旋向,出力轴方向也会改变

哦!谢谢!我想问下假如我的一对交错轴斜齿轮都是右旋在传动中的转向会像我图中所标的那样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想问下假如我的一对交错轴斜齿轮都是右旋在传动中的转向会像我图中所标的那样转吗?

能达到的,不过我忘了是左旋的可以还是右旋的可以,你最好去加工时做一对左旋的再做一对右旋的,如果你受力大的话最好做淬火磨齿的,才不容易磨损。
      如果受力不大可以用一个钢的,另一个做尼龙的或赛钢的,易更换的那个,不易更换的用钢的

网友(点评):
我第一次用时,也被这方向搞晕了,一次是厂家做错了,后来又做了,内孔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的,不过我忘了是左旋的可以还是右旋的可以,你最好去加工时做一对左旋的再做一对右旋的,如果你受 ...

恩!谢谢你的回答,看来我得左右旋各做一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答,看来我得左右旋各做一对!

另个再跟你说一点,一般交错轴斜齿轮用的是法面模数,跟直齿模数计算是不同的,两配合中心距也不一样,你不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个再跟你说一点,一般交错轴斜齿轮用的是法面模数,跟直齿模数计算是不同的,两配合中心距也不一样,你 ...

哦!我现在是用这样的一对齿轮啮合(见下图)传动,请问下:他们的中心距是42.43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现在是用这样的一对齿轮啮合(见下图)传动,请问下:他们的中心距是42.43吗?

不错,你是按KHK齿轮标准齿轮做的参数表,肯定不会有错。只是中心距带了小数点不太方便,你可以中心距取0.02间隙,转动会顺点,还有就是交错轴齿轮磨擦力大,传递力小,要注意两齿轮最好不用相同材质,齿轮最好是用加硬磨齿的,软齿磨损非常快,还要注意润滑

网友(点评):
如果你中心距固定 了的话,齿轮加工商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选配中心距,只要滚力不下那么深,中心距也是可以改的

网友(点评):
大侠古道热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是按KHK齿轮标准齿轮做的参数表,肯定不会有错。只是中心距带了小数点不太方便,你可以中心距取 ...

我原先是想用一个45#和尼龙的相配做齿轮的,无奈老大说不好,他要两个都要45#,转速不快。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先是想用一个45#和尼龙的相配做齿轮的,无奈老大说不好,他要两个都要45#,转速不快。
 再次感谢~ ...

老大害死人,当初我那个经理也是那么说的,而且还试了,后来没办法还是听我的,用一个赛钢料的才好用了

网友B(2011-11-11):
你好,我现在也正在设计一个交错轴斜齿轮传动的系统,可是感觉无从下手啊,这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正在设计一个交错轴斜齿轮传动的系统,可是感觉无从下手啊,这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望指教 ...

参考KHK的齿轮表做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想问下假如我的一对交错轴斜齿轮都是右旋在传动中的转向会像我图中所标的那样转吗?

请问你的这个交错轴斜齿轮是用于什么结构的啊,我想用来做动力刀座的传动机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由于是点啮合,所以不能传递大载荷的力,可以传递一般运动和中小载荷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这个交错轴斜齿轮是用于什么结构的啊,我想用来做动力刀座的传动机构,不知道行不行?

我想实现两轴的垂直相交传动,还可以用什么齿轮啊,伞齿轮可以吗?

网友(2015-10-21):
引用 网友B:

伞齿轮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