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设计,工作时会出现哪方面问题?

楼主(2011-08-09):
    本人并不是液压专业人士,自己设计了一台机器,其中液压配件就有二十多套这样的配置(如图)。
本人设计理念是:液压配件变小,速度变快,整台机的体积变小。因此最小的液压缸杆是12mm,工作
行程112mm,速度(要求)最小是6次/秒,
问题:
   1:这么小的是否可以加工?
   2:在不用密封圈的情况下,液压杆在工作中是否会溢油?如果溢油又如何解决?
   3:在高速运动中液压油发热是否达到然点?
   4:其他......?
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么低压力 有没啥要求的话 用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压力 有没啥要求的话 用气动

主要是专力,气动体积会压缩,

网友A:
0.5MPA 液压阀一般得很难调那么低的!气体可压缩是因为进气后关闭才会这样 ,要是气源一直供气不会有这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MPA 液压阀一般得很难调那么低的!气体可压缩是因为进气后关闭才会这样 ,要是气源一直供气不会有这问题 ...

气源一直供气它会有反力,

网友B:
1、液压缸好像最小也就20的,12的没听过。
2、你的配合是运动件,不用密封怎么能不泄露呢。

既然载荷小,运动频率高,不如选电动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液压缸好像最小也就20的,12的没听过。
2、你的配合是运动件,不用密封怎么能不泄露呢。

正因为是快速运动,才考虑到密封圈的耐用问题,

网友C:
液压系统要实现所需要的功能,较为困难。想办法用机械方式实现,如:凸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系统要实现所需要的功能,较为困难。想办法用机械方式实现,如:凸轮机构。

我这个液压系统就是带动凸轮的

网友C:
系统有两个外力,均需要每秒六次往复运动,外力用凸轮或连杆机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有两个外力,均需要每秒六次往复运动,外力用凸轮或连杆机构实现。

是的,两个外力在不同的行程中由液压变同一行程,在同一单位时间内传到工作点上凸轮

网友D:
这个是液压摇臂钻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液压摇臂钻床吗?

不是的,是我的另外一种用途

网友E:
自动填充阀是啥原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填充阀是啥原理呀?

工作时在液压缸内由于油压杆的转换,就会产生压力0的时候,油箱就会自动补给所耗掉的油

网友:
小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做成“层级”,那么返回的油路怎么接?
另外行程较长,液压肯定是不能做到每秒6次的;
压力很小应该考虑用气压,泄漏问题也解决了;气体可以压缩,但是压缩是需要力量的,这个力量小于气体的压力,气体就不会被“再”压缩了,因为我们用的就是压缩空气了。
往复运动很频繁,力量的控制不是很好做哦!冲击很大。

楼主:
小的能做,其他的我都设计好。气动相对我的设计理念会耗掉蛮多能量的,我给你们看的图只是右边的一部分,相对左边还有一组,外力事实就在它们交接中间。而外力会从大到0到大往返不断,气动在外力到0的时候会有反力给了外力,因此气动还是不可用的。

楼主:
另外我说明一下,油压的作用就像活塞一样,外力类似于爆炸力一样,因此液压是承载外力往返的爆炸力。

楼主:
我提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有一位证明可以做。第二个证明肯定泄油,但无解决办法。第三个还没人解释,其它问题大多都建议用气动装置,但本人还是首选液压,还是盼望哪位大侠伸出援助之手解决、加工。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什么时候我的大侠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提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有一位证明可以做。第二个证明肯定泄油,但无解决办法。第三个还没人解释,其它问题 ...

第二种的泄露问题也可以用铜套密封。就是效果不如聚氨酯、橡胶的好。

网友F:
你这个换向的频率太高了,电磁阀熬过不去的,速度可以用差动回路来弥补,但也很难达到这么高,建议改为机械式结构

网友G:
不关怎么动作,首先要形成回路,也就是说液压油要能出能回,在我看来,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鄙人才疏学浅,图大概是没整明白,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关怎么动作,首先要形成回路,也就是说液压油要能出能回,在我看来,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鄙人才疏学浅 ...

你好,为了给您更加明白一点,回路是不是需要,我只能再传上一幅完整点的工作原理图给你再好好的帮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换向的频率太高了,电磁阀熬过不去的,速度可以用差动回路来弥补,但也很难达到这么高,建议改为机械 ...

不用电磁阀,而是外力的惯性自己产生的,

网友H:
6次液压缸估计实现不了 要能的话发热也相当大 你考虑考虑换成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H:
6次液压缸估计实现不了 要能的话发热也相当大 你考虑考虑换成马达

发热大是肯定的,但达到什么程度?如何解决?

网友I:
     今天有时间来社区,看到这个设计不由得想说几句,在这里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对这样的设计赞一个,其实这就是一个柱塞泵和液力耦合的组合,楼上好多朋友都说速度太快,不知你们是怎么考虑的,这里112mm的行程,相对来说不是太快的,112*2*6*60等于80.64米,但是对一个柱塞泵来说,柱塞的运动速度要快的多,就拿一个1450转的柱塞泵来说80.64除以1450除以2等于0.0278米,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不到30毫米的直塞在运动,这根本就不算啥速度,如果再拿汽车上的汽油泵来做比较速度会更快,所以这个速度和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谈到发热的问题,我看到你的图上面冲液油箱也不小,如果空间容许的话,就做的大一点或者加一些散热机构就没有问题了。
    我认为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效率(泄露,温度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虽然你用两个单独的机构做双保险驱动一个曲轴运转,可是你能保证你的传输能正好在止点转折吗?看的出你的两个曲轴旋转时要保证相位差180度,这样你很难保证吧,如果容许的话是否可以在两个曲轴之间加一个同步的连杆呢?
    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你的图纸不太严谨,第一、上面那个油缸柱塞没有做剖面,看不出两个油缸之间的关系 。第二、左面的绿色连杆本来下个工作行程是要上升的,但是已经到了死点,工作怎么进行   ?第三、是否在下面标一个旋转方向箭头和相位关系呢?
   不好意思,有一点班门弄斧了,首先申明本人没有学过机械和液压专业,文化程度只读过两年高中,希望大家别笑话我这个业余爱好者。

网友J:
我刚做了一个液压系统油缸每分钟可工作60次。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只要你的油泵流量足够大,液压原件质量选的足够好。你这个每分钟工作6次应该不是问题。我现在设计好的液压系统流量是每分钟50升。油箱容积为400升。象现在这样35度以上的天气全天工作不需要加油冷却装置。你的问题我想一定是可以解决的。要是你愿意可来信和我讨论一下有关的具体技术问题。hzdfyy@126.COM

网友J:
抱歉我看错了内容,把每秒6次看成每分钟6次。具我了解目前常规液压电磁换向阀最高换向频率是4次/秒。

网友K:
凸轮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有时间来社区,看到这个设计不由得想说几句,在这里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对这样的设计赞一 ...

       谢谢你能够深入地看了我的设计与其理念,提出了真正的相关问题,我非常高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泄油问题,一不给他泄油二不影响速度!其次就是发热问题,然后就是加工,缸杆径12mm有谁愿意帮我做?
      另外你问的其他问题其实我都考虑到与及设计好了,我要想解释清楚文字是无法解释的,必须要有很多“工作受力分析图”你才能明白的,好的要想知道呢只能等我以后做出来了你就会明白了,谢谢!希望保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凸轮不错的选择

这里是必备的而不是选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抱歉我看错了内容,把每秒6次看成每分钟6次。具我了解目前常规液压电磁换向阀最高换向频率是4次/秒。

没问题,我还要谢谢你提供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刚做了一个液压系统油缸每分钟可工作60次。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只要你的油泵流量足够大,液压原件质量选的 ...

我要求是最好每秒6次,缸杆径是12mm,行程是112mm,材质、精密越好越好,如能帮我加工解决的那就太好了,如能再跟我联系!

网友:
这么小的话,电动就可以了吧,还省心,对了为什么你不用单作用缸呢,自动复位那种

楼主:
哈哈!简单直接,省心!但不管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简单直接,省心!但不管用。

用单作用缸我感觉会好点,不是不怕冲击嘛

网友:
虽然我不是做液压的····但是我看了设计怎么觉得有些地方是多余的!!!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起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单作用缸我感觉会好点,不是不怕冲击嘛

两个不同的外力用两个不同大小液压在同一时间内作用到同一作用点上,因此必须两缸。缸与缸各自单独不相通的,只是外接作用点相同,不会相冲的,

楼主:
今天是礼拜好日子,不知哪位能人义士出来帮我解决?

网友:
液压那么低的压力没有弄过,我一般是弄高压的。

网友M:
  1:这么小的是否可以加工?  油缸尺寸有点小,需要定做,成本会增加
2:在不用密封圈的情况下,液压杆在工作中是否会溢油?如果溢油又如何解决? 会,主要看对溢油量的要求,然后解决
  3:在高速运动中液压油发热是否达到然点? 不会,可以加冷却回路
 4:速度6次/秒? 理论上没有问题
5:压力0.5MPA,  压力过低,损耗会很大
实际做时肯定还会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1:这么小的是否可以加工?  油缸尺寸有点小,需要定做,成本会增加
2:在不用密封圈的情况下,液压杆 ...

     你好2006,你可以加工吗?如果可以的话请麻烦你再仔细看第三页我传上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工作原理图】,看如果加冷却回路该如何设计它比较好?而泄露当然是越小越好,我设计的最大限量是38.47mm立方。泄油的处理我想用工业海绵设在缸口收集,然后用恒压的办法接回油箱中,海绵它阻力小你看这样可行吗?

网友M:
泄漏量是 38.47mm立方每分钟,还是每秒?
你是做一整套,还是只是油缸?
我不一定能做,但我可以看一下其他人能不能做,或许可以提供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泄漏量是 38.47mm立方每分钟,还是每秒?
你是做一整套,还是只是油缸?
我不一定能做,但我可以看一下其 ...

是每分钟,一整套,总共26套,你帮我看看,麻烦啦!

网友M:
理论上说,油缸方面没有问题,能找到人做。但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如果愿意,请传一份详细的要求(包括参数、原理、哪部分做,哪部分不做等)我,我再仔细看看。
bjswhye06@bjswhy.com     张

楼主:
引用 网友M:
理论上说,油缸方面没有问题,能找到人做。但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如果愿意,请传一份详细的要求(包括参数 ...

你好,昨天我这里停电,因此后面没办法跟你联系,我现在把图纸再重新整理,整理好了我再发给你,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好复杂啊,要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