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磨刀机,请教

楼主(2011-08-09):
想让厂里买台磨钻头的机器,不晓得什么样的型号才可以。求解!
修磨合金钻头,钻头直径2-4。钻头想磨的锋利点,那个角度是不是叫后角啊。最好还是有刻度的,知道要磨的多锋利加工后交叉孔的毛刺够小,现在我自己手磨有时候也可以磨到那种效果,就是没手磨效率。
有用过的请发个图片,最好有磨刀机的型号,和大概的价钱。

网友:
2-4毫米是定柄钻吗,这个很简单的,不难磨呢。

楼主:
钻盲孔那肯定是随便磨下都没有问题啊,关键是我现在加工的产品材料是SUS316L外径上还有3个2.0宽的槽在背轴钻的孔,钻到尺寸刚好的时候也就刚好和3个槽是相通的,孔小,毛刺不好去,只有钻头磨的够锋利的时候毛刺才会比较小,有利于后续加工。大批量的加工不把毛刺的问题给解决了那得要多少人去毛刺啊。

网友(点评):
你好!想问下你们现在用的是哪里的钻头,会有那么多毛刺吗?我的钻头用再做笔头还有喷油嘴上用效果的很好,毛刺也不是很多,毛刺多和钻咀很大的关系,我今天去了个客户那里,他用了下我的国外进口钨钢钻头,说很好用

网友(点评):
我这款钻头是专做不锈钢316的,效率很 高,你买台机器大概需要十万多点,这是最便宜的,国外生产的钻头的机器的好几百万一台的,可以与你探讨一下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白生

楼主:
外径上的三个2.0的槽和3.8的孔有部分是通的。我先铣的槽,用背轴钻的孔。因为那个地方已经缺了3块,所以钻过去肯定有毛刺。三菱的钻头都试过的。

网友(点评):
我的钻头在国内还没有遇到什么对手,只要你的机床好用,需要机床有比较高的转数,那你先钻孔不行吗?

网友:
想问下你们工厂钻孔开的转数开多少转数,转数高毛刺就会越来越小。

楼主:
先钻孔,铣槽的时候毛刺也会翻进孔里面啊,况且三个槽的前面还有三个斜面,只有放在前面加工才做的出来。我用的是津上BO205。

网友(点评):
钻头锋利毛刺就会少吗?你目前用的钻头能钻多少个孔,你们用的三菱钨钢钻头多少钱一支,能不能加qq2276625805聊下

网友:
原来是这样,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