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细长螺杆加工

楼主(2011-08-09):
在直径10毫米,长五米的圆棒上加工螺纹,螺距 0.25 毫米,要求精度很高,在什么设备上加工?谢谢。

网友:
真有这样的活吗?

网友:
   精度高到什么程度?即使是假想,也要给足条件,这样讨论起来才有意思!

网友:
是全牙还是局部。

网友:
不会是凭空出题吧

网友A:
滚压,也有称之为辗压的,是制作这类零件的有效工艺方法。
原材料为线材卷料,经过矫直,然后导向,两辊或三辊滚压为螺杆,牙形和头数由辊形决定。
理论上长度为无限长,完成楼主的要求没有问题。
至于精度,不用怀疑。滚珠丝杆的很大一部分,直线电机丝杆的几乎全部,都是用这种方法制造的。

网友:
学习了,批量生产。

楼主:
4楼: 全牙
6楼: 谢谢老先生,这种设备叫什麽名称,希望跟老师进一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压,也有称之为辗压的,是制作这类零件的有效工艺方法。
原材料为线材卷料,经过矫直,然后导向,两辊或 ...

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 全牙
6楼: 谢谢老先生,这种设备叫什麽名称,希望跟老师进一步学习。

互联网时代,务必请学会利用它。
请以“螺纹滚压”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可好。

网友:
这个我知道,有滚丝和搓丝,我曾经就做过滚丝抡

网友:
滚丝轮,和搓丝板。设备好像是滚丝机,搓丝机

网友:
长5m  滚压    应该有难度吧

网友:
可以滚压 之后校直.

常州明创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滚压 各类螺纹   梯形螺纹  多头蜗杆,滚压丝杆
专业生产阀杆。
http://www.czmingchua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