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加工,请教

楼主(2011-08-09):
要车1.1/2管内螺纹  管子长度150. 螺纹有效长度50.  请问下内孔要多大,最好是内孔不要车,直接车螺纹的。(精度要求不高)用什么方法车最快,可不可以直接用丝锥攻。要用什么样的丝锥,需不需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

谢谢了,

网友:
是单间还是批量,单间可以丝攻,批量建议车

网友:
建议车吧,太大的丝锥,一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批量生产的,我看还是车比较快.

网友:
丝攻市面可以买到的~外螺纹车床可以加工

网友:
英制管螺纹有一般密封管螺纹(R)与非密封管螺纹(G)之分。虽然螺纹牙型、大径、小径、中径基本尺寸一致,但由于用途不同,因此公差不同。而实际上单一的标注R是不正确的。因为密封管螺纹的内螺纹又可分为圆柱内螺纹(Rp)与圆锥内螺纹(Rc)。所以,我更认为楼主所说为非密封管螺纹G1 1/2-11。攻丝底孔45.25左右。可以数控车,但如果大批量生产,撇开价格不讲,个人更倾向于丝锥攻丝。因为高效方便。当然,攻丝的话丝锥单价可能会稍贵(进口丝锥含税应该在2000以上),但最终的每孔价格也许并不比螺纹车刀片高。此外,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前提还必须知道楼主到底攻什么材料。www.sizhuiwhy.com

网友:
这个简单的很哦,丝攻直接搞定 快捷标准

网友:
车吧,我们公司就有一台带角度导向的车床,专门车石油探井管螺纹的,貌似有锥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