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拖链,请教

楼主(2011-08-09):
去年年底公司设计了一台输送设备!主要功能是机械手把高温融化的铝液倒入铝锭槽里面,铝锭槽固定在输送带上,驱动部分设计在输送带下方,这样就造成下面温度过高。

这样的结构,使得线路必须从输送带下方经过,为了更好的保护好线路,那得用上拖链。但是,一般拖链都不行,经常融化。

我想问下各位朋友,有耐高温的拖链吗?或者有什么方法保护线路呢?

网友:
好像有不锈钢的拖链,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要保护线路需要隔热吧,可以考虑输送带下方加隔热板

网友:
干嘛不用铁件拖链

网友:
补充一下电线可以考虑用高温线。

楼主:
我输送带下方已经加了隔热层,冷天还好!!现在到夏天那就不管用了!下面温度还是很高,能把拖链融化。我的电线是用了高温线.用铁件拖链我怕使里面温度更高,无法散热。

网友:
你要想的办法一定是隔热,不然拖链得了高温,里面的线路能耐得了吗?

网友:
使用坦克链

网友:
你的电机怎么样?没有烤坏吗?
金属拖链和非金属拖链热传导是有差异的,如果环境温度一样,但等热平衡了,里面的温度是一样的。我建议考虑隔热,如果不行就考虑散热,专门增加散热装置。冬天和夏天散热效率差很多。

网友:
不知道你能接受怎样的价格,,可以去易格斯igus的产品。。。

网友:
有铝合金的拖链,但问题是拖链抗高温解决了,里面的电缆能行吗?

网友:
我们生产钢制拖链,用钢制拖链线缆外面可以包裹隔温材料,大概温度是多少?我们可以给你些参考的方案。0534-3866866
13953458583

网友(2011-09-28):
易格斯有耐高温拖链。www.qyydtl.com

网友(2018-10-04):
使用JR-2型矩形金属软管,我们客户做压铸设备的都是用这个,双人徐有这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