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D字体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最近同事发给我的图纸,为什么再打开的时候总是出现未找到字体呢,有几张图我按了6  7下确定还是找不到字体,老郁闷了,是怎么回事,即使打开了,发现里面的汉字都没有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别人画图时用的字体不是CAD默认的吗,

网友A:
你看看缺的是什么字体,在你同事那拷一下这个字体,或者在网上找一下,安装位置在Fonts文件夹里

或者用gbcbig字体代替缺失的字体,一般能良好显示

字体种类很多,没说非得用什么,当然你们一个公司内最好规范一下,都用哪几个字体,就行了

网友:
       因为我们的汉字库没有统一标准,很多软件都自行其是建立自己的标准,这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怨不了别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受到困惑,没法子,你只有尽量多收集汉字库,全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缺的是什么字体,在你同事那拷一下这个字体,或者在网上找一下,安装位置在Fonts文件夹里

或者用g ...

谢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