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预拉与不预拉问题

楼主(2011-08-09):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加工中心各轴的丝杆固定、一般市场上的机床在各轴固定方式上都采用固定---支撑、也就是不预拉,但是也有一些是用到的固定---固定方式、也就是有预拉,请问:这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在哪?
还请各位大侠指啊

figo0613 -1

网友:
我觉得区别就是使用中的精度问题,固定--支撑的,由于一端是自由端,丝杆受力后会拉长或缩短。固定--固定的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影响。固定-固定的方式应该是安装的时候难度比较大。。。具体用那个,还是要看你丝杆选用和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1 预拉丝杠不一样

网友:
看了一下丝杠样本,可能有两个作用:
1.两端固定的方式比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刚度好一些
2.预拉可以补偿温升带来的伸长影响,使精度提高

网友A:
根据精度来定,对反向间隙的要求高不高,不预拉的丝杆,随点温度上升后,丝杆与滚杆螺母间有反向间隙,预拉的丝杆的丝杆正常状态处于弹性变形状态,温度升高时为正常状态。
丝杆还要有好润滑和降温效果,丝杆要加自动打油机定时加油。
丝杆的预拉的大小,我以前做的时候,每一米预拉开25到30丝。根据机构的刚度不同也有一点差异,可以查查相关的标准。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精度来定,对反向间隙的要求高不高,不预拉的丝杆,随点温度上升后,丝杆与滚杆螺母间有反向间隙,预拉 ...

拉开20个丝岂不是很难做到啊

网友(点评):
没那么夸张,丝杆预拉伸量根据材料线膨胀系数控制,一般来说0.03/1000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丝杠的预拉可以参照丝杠的样本来计算的,有公式的。

网友:
取决于精度要求。
同样的床子,预拉与不预拉,上激光干涉仪高下立判,重复定位精度差别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开20个丝岂不是很难做到啊

不难做到的,曾经做过温升变形实验,GMC2000A龙门X向跑几个小时,100丝左右。

楼主:
看来对于高精度机床来说。预拉式必须的
结构上还是得改变
多谢各位

网友:
主要是解决热变形引起丝杠伸长的问题,其次也能增加丝杠的刚性

网友:
用两端固定的方法进行预拉伸是要牺牲轴承寿命的,丝杆拉的越长则精度越好,那么轴承的寿命就越短!靠丝杆拉长来补偿温升所带来的热变形时仅仅对于小直径的丝杆有效,基本上直径超过50就很难把丝杆拉长了!

网友B:
我补充一下!两端固定的方式不适用不加冷却系统的丝杠,较适用于中空丝杠+油冷系统,这样适合拉伸升温3°的丝杠伸长量,有油冷机控制丝杠温升不超过3°,可使丝杠保持不变,从而可提高机床精度,这种结构不采用一端固定一端支撑,应为这样会降低机床精度;与中空丝杠相对应的是中实丝杠,如果中实丝杠采用固定-固定,造成的结果会是固定丝杠两端的轴承和容易被损坏,这是由于丝杠温升有时可达30多度,当两端被固定时,产生很大力量,所以中实丝杠易采用固定-支撑结构。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中实丝杠采用固定-支撑结构也应适当预拉伸,提高精度,具体拉多少是一个平衡问题,即平衡精度和轴承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补充一下!两端固定的方式不适用不加冷却系统的丝杠,较适用于中空丝杠+油冷系统,这样适合拉伸升温3°的 ...

谢谢!好东西
这些都是我未接触过的

网友(2012-11-23):
最近都在学丝杆方面的装配,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听说过预拉这个词,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2015-03-05):
刚度和精度

网友:
这个跟机床丝杠两端结构设计也有关系,需要考虑丝杠预拉段是哪一端,要往螺杆受热延伸的那个方向预拉,设计的时候会在预拉端预留间隙,如果拉反了,轴承就卡死了.

网友(2015-04-08):
学习中,有些丝杆很长需要预拉提高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