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这个活总是断钻头,求助

楼主(2011-08-09):
简单画了一个剖面图(大家多包涵),这是个直角的活。两个头分别是直径38和直径28.带螺纹(图上忽略了)然后钻孔。分别是直径10和直径4MM。4MM的孔长度65.现在在6150A上用四抓卡盘加工。钻这个小孔时钻头总是折断!郁闷不已!500转的转速。再高的话心里发虚。也不安全。都是钻到40左右断的。钻的时候也勤退钻头了。不解为什么这样。大家帮忙看看,指导一下?钻头的刃磨、切削量、和机床的因素???不胜感激啊!!!

网友:
4mm太细了,这么小的孔深度与直径比,一般都在一比十,孔可不可以加大一点,5到6的话,技术好点可以打到一比二十。

网友:
个人建议:
 1、 先钻小的4 mm 孔;
   2、先用短的钻头,再用长的钻头;
     3、检查是不是孔偏了,是不是可以用点钻引导下。

网友(点评):
点钻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中心钻吧,定点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雪花是个老车工了 我想这些问题他都想到了
只是他想 看到 大家能提供个效率的方法

网友A:
个人意见:钻头小,钢性低(里面那怕一点铁屑也有可能把钻头卡断),用手摇尾座要很慢很慢,才能把切削参数配合适当。
尽量提高转速(发虚是说笑吧),把三爪进行焊接沿长,应该也可以夹持的,钻2毫米就要考虑退钻排屑。

网友B:
直径mm的钻头感觉500转有点低,还有楼主的配重有没有问题,如果配重搞不好的话转速提不起来,钻头也很容易断的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多谢多谢!!

网友:
       找找有没有这么细的直径的 深孔钻。。 应该可以定做

  然后钻的时候要多退屑。 进一个毫米  或者两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mm的钻头感觉500转有点低,还有楼主的配重有没有问题,如果配重搞不好的话转速提不起来,钻头也很容易断 ...

大海说的也剖道理。这个活估计1公斤多点。没做配重。倒提醒了我

网友(点评):
不要在车床上钻孔,转数太低了,肯定断钻头,这个肯定不行,建议钻床钻孔,车床行不通而且又很慢。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个4mm孔精度要求怎么样?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两头钻,一头钻一半,完了以后把另外一边用二保焊点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钻头小,钢性低(里面那怕一点铁屑也有可能把钻头卡断),用手摇尾座要很慢很慢,才能把切削参数配 ...

沈阳6A6150A四抓转800转。我们领导看了要发怒的。这个活只15件。批量不大。三抓上考虑过,不合适。我们计件。只想找一种稳定、快捷的方法。没工夫搞科研啊。谢谢你

网友(点评):
只有15件,还要计件吗

网友(点评):
咳..我们的活,超过10件算批量了。超过百件的几个月都碰不到一次

网友(点评):
50难道能开到过千转速加工么。。。。感觉都好科幻 不怕死

网友:
我是新手,这种批量就是多退刀拍削

网友:
转速低了。

网友:
还要看啥材料,普通钢材提到每分钟1000转没问题。勤退钻头适当冷却。

网友(点评):
50车床开1000。。。。为什么我常年也就开个100来转你们动不动就是过千 不害怕么 过400我都不敢站边上啊

网友:
我打过φ6的孔。转速1200转每分钟。勤退,注意冷却。

网友:
可能是孔的深度太深,钻孔时排屑困难

网友:
呵呵!我诂计那孔应该是通液,气体的一个弯头,孔的要求应该不高(也就是打通就行)。划线用铣床高速钻孔,15件也比你用车床做快多了。

网友(点评):
孔的要求的确不高,但是现在只能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建议上镗床,这几件都可以夹上,批量生产效率高。用车床的话,因为夹上钻卡后,有可能和卡盘的中心对不齐,钻的深了就别钻头,容易断。

网友(点评):
钻头如果夹偏了, 车床转起来刚开始钻的时候就能发现

网友:
钻这种孔感觉很重要,在钻的过程中而不是机械性的进或者退,用车床的尾座钻小孔,它的力很难掌握,建议你在摇臂钻上面加工,4mm的钻头刃磨后钻出的孔最好大0.1~0.2,这样最好

网友(点评):
说的是。尾做夹这个小钻头钻削的确没什么“力”上的“感觉”。但是目前只能自爱车床上加工他

网友:
我建议先在车床上把2 个孔钻30 深,然后做工装在钻床用1200----2000转加工4mm的孔,在钻大的应该没有问题,能解决了。

网友:
要高转速,低走刀量。

网友:
为什么都说转速高了?我倒是觉得首先保证动平衡,其次打低转速试试看!

网友C:
建议你的钻头开分屑槽,铁屑呈长螺旋状排出,进给慢而均匀,加注充分的冷却夜,勤退排屑。这样的细长孔钻头的刃磨是关键,注意在快通的时候才是最容易出问题,直通管接头的难点就在于此,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的钻头开分屑槽,铁屑呈长螺旋状排出,进给慢而均匀,加注充分的冷却夜,勤退排屑。这样的细长孔钻头 ...

感谢您的建议。今天试试

网友:
高转速,钻头磨好点,进给慢点,水冷,勤退要完全退出,4mm已经不小了,钻到40左右断了,如果钻的时候有吱吱声,可能钻歪了

网友:
φ4MM的钻头,转速低了些,有冷却液的话至少打1000转/分。你说易断,是不是没有打中心孔,直接用φ4麻花钻钻的?我想如果是这样,就是你的钻头不正或者说钻头磨偏了,引起的。不然就是尾座和主轴不同心,偏的太多了。

网友:
很可能工件在转动中有一些摆动,一次造成断钻头。是否考虑在钻床上打孔?

网友:
为啥一定要在车床上干呢?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孔还是用深孔加工设备打,速度快,效率高,虽然价格高点,断几个钻头就出来了。 一定要车床打,要用好点的钻头,多排屑

网友:
不要再车床上,未作不平横容易段的

网友:
4mm的孔用台钻钻孔。

网友:
不要在车床上钻孔,转数太低了,肯定断钻头,建议用钻床钻孔,钻床上切削液容易能加进去。

网友:
转速太低了。

网友:
1.排削
2.冷却
基本能想到这些,断的深度具体一致性,应该在这两方面

网友:
学习了,不错,各有各的见解和方法

网友:
1采用钴钻。
2磨分削槽。
3先用中心钻引孔。
4采用冷却液冷却。
5用工具磨床适当把钻头后部磨小。因为钻头越向里面就与孔壁的摩擦越大

网友(点评):
回答问题很有条理,显得很专业

网友:
150兄,这几天没时间,没看你的帖子,楼上有许多不错的方法.我补充一点:建议用小型的立铣来钻,立铣有和钻床一样的功能,优点是铣床的主轴精度高,没有晃动,操作也灵活,退钻方便,车床实在是不好把握力度.

网友:
老师付碰到新问题,哈哈

网友:
周二的时候刚试了把4mm的钻头,加工铝合金工件上的一个油道孔,brother的小加工中心,15bar内冷压力,用引导钻6mm,再用30倍径的钻头,转速n=5000rpm,进给f=750mm/min,轻松搞定。当然后面还得跟踪寿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保持意见一致

网友:
钻夹头夹持钻头柄部尽量短一些……就是说少夹一点

网友:
1.钻头太细了
2.对于细钻头在钻孔加工时要求高转速,低进给量
3.钻孔深度不能大于钻头直径的16倍,否则容易断钻头
4.检查车床卡盘的跳动量是否过大或者是夹钻头时是否调整好中心
5.为什么不用钻床

网友:
这个还是用钻床加工的好~

网友:
500转速太低了。建议用钻床、铣床或镗床加工。

网友:
先用浅孔钻,再用深孔钻!

网友:
用电火花成型就得。。。。。。。。。。。。。。。。。。。。。。

网友:
你这活有点想我们常干得管接头,一般是四抓加紧,一车成,二是中心钻点窝,三是上台钻先钻4个的孔,后是10个的孔。转速在1000到1250差不多。

网友:
以我愚见——为啥非要车呢,干啥活用啥东西呗,,用钻床铣床我看都行,我们公司没有钻床,用铣床钻1毫米的孔都很随意的

网友:
我想你加工的孔径也没法保证吧? 断钻头的原因应该是被震断的,在四爪卡盘上要加稳定块,要不就像拗钢丝一样反复拗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海说的也剖道理。这个活估计1公斤多点。没做配重。倒提醒了我

车床点一中心,再用小台钻搞定。

网友:
加工这样的孔我们一般都是做一个工装,用Z406B钻床钻孔一个班也钻的不少(200——300)的样子

网友:
建议用小一点的卡盘,250的800——1000转左右应该就会好点,个人认为是转数低折的

网友:
哥们你的转速太低了 要到2000左右才行还有就是同心度

网友:
如果不是非常高的同心度、
为何不在铣床上钻孔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材质问题、转的空太深而且空比较小、打到一定深度时温度就会升高、不容易排削、应该把温度降下来、多加冷却液、及时排削

网友:
是不是卡盘老化晃动严重?换台好点的床子试试

网友:
车床要配种妈

网友:
先钻个十几二十毫米深,然后拿下来放钻床上钻

网友(2011-09-12):
首先请问你的钻头是在(斜轨机床)多工位刀架的刀座上安装着吗?如果是的话,你的刀套是多大的?

网友:
建议钻床钻孔,车床行不通而且又很慢。

网友:
4MM,500转太低了,动平衡不好,转速上不去,要考虑一下

网友:
能把钻头磨到不用退吗?普车讲感觉的畏首畏尾反而容易断 ----纯学徒愚见

网友(点评):
磨的好的话,是不用退的。但是磨不好还是退一下安全。好的钻头打孔时只有一条铁销的。杂丝没有的。

网友(点评):
磨的好的话,是不用退的。但是磨不好还是退一下安全。好的钻头打孔时只有一条铁销的。杂丝没有的。

网友:
只能先在这里学习一下咯......嘿嘿。。。。。。

网友:
不够专业好好学习啊

网友:
可以在车床上钻浅点,再用钻床钻通,应该可以

网友:
最好是在钻床上钻,要么铣床也行,车床钻是不是太慢了,先钻4MM,再钻10MM,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建议:把钻头装在三爪卡盘上,在车床的中托板上做一个夹具,安装零件,并将钻头的转速提高到1500转以上,轻进给,勤排削,应该比较容易加工,不妨试一试。

网友:
4mm 65长度,这个10D以上了,按照这个深度应该用枪钻了~你什么钻头啊?另外说下枪钻要带内冷的设备的,对切削液压力也有要求!

网友:
打过5个的110长转速1170.我觉的500转低了点,要不试试钻床,虎钳一夹,角尺一比,很快的。

网友:
又学习了,我是新手,看到你们在这给主意,自己也学习一下

网友:
先用中心钻定心 再用4的钻 偏了就爱断 另外钻头两侧受力要对称 看你磨得怎么样了

网友:
转速不够高吧???????

网友:
先在机床上用中心钻点好4MM孔 后续在台钻上加工就可以了,注意钻孔时多退 。。

网友(2011-10-14):
简单地做个钻模,用台钻

网友D:
钻头上涂肥皂试一试,主要还是排屑问题。

网友:
同意三楼的,先短钻头,再用长的。

网友(2012-09-26):
材质可能是A3的吧,四爪装夹甩偏也很重要,建议配重,钻头可以磨平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头上涂肥皂试一试,主要还是排屑问题。

高手啊  钻头上涂肥皂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在炮塔铣上好搞

网友:
建议换钻床钻,可能尾座同心度不好

网友:
哈哈,才15件,好办法想好都做完了。纸上谈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海说的也剖道理。这个活估计1公斤多点。没做配重。倒提醒了我

配重是什么东西,钻头也有配重么

网友:
恩,学习了。这个问题技术性蛮强的,看楼上的回复个人感觉配重的问题多点

网友:
既然楼主是老车工,看到4mm的孔500的转数,我真不知道改说什么了

网友:
钻4MM的为什么非要在车上打.台钻不行吗?一样保证位置,跳动还小.钻速也好调

网友:
个人建议:
1。提高转速
2。分三种长度的钻头。不要一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