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件喷塑前处理,请教

楼主(2011-08-09):
我公司有5m长爬梯喷塑,由于尺寸太大,喷涂厂无法酸洗、磷化,只是手工除锈,结果泛点起包,还露底。该怎么办?急盼指教!

网友:
有一种清洗剂的,可以很好的去污除锈,名字记不清了

网友A:
用塑料焊接个槽子,酸洗,没有其它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塑料焊接个槽子,酸洗,没有其它好办法,

自己酸洗难度可能比较大,主要是梯子体积太大,量又不大。偶尔做一套。
喷涂厂建议我做喷砂后再喷塑,另一个喷涂厂建议做镀锌后再喷塑,不知哪个可行?
但是只除锈,没有磷化,吸附粉能力不强,总是露底怎么办呢?
用户要求很高,喷涂厂已经返工两次了,明天要去喷第三次。头疼死了。

网友(点评):
没有其它办法,或者你改变你现在的表面涂装处理类型,

楼主:
你意思是喷砂和镀锌都不行吗?处理类型没法改,给用户做设备不是我们一家,要求全部统一。

网友B:
大型件,可以使用喷砂除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件,可以使用喷砂除锈。

除锈可以通过喷砂解决,但是喷得粉太薄总是露底是不是因为没有磷化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
喷一遍不行,喷两遍。

网友:
还是要磷化的,否则附着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