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自动在线检测是什么原理,精度如何?

楼主(2011-08-09):
求教
车床自动在线检测是什么原理,精度如何?

网友:
这个怎么说啊,可以做很多种方案,每家做的精度又不一样的,每次做的项目不同,精度要求也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精度控制在0.05--——0.1毫米。上一套需多少钱。一百套需多少钱?? 采用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有激光,气动,传感器等测量方式,你最好是有图纸才能有价格估算,简单的说测一个尺寸和测10个尺寸价格差异很大,不是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的,也不是说一套多少钱什么都能测,要根据测量难易程度来定价,便宜的3-5万

网友(点评):
0.05-0.1mm,要用这么好的吗?

网友(2013-08-13):
根据机床种类不同采用的检测手段不一样,机床行业有检测标准

网友:
2、3楼说的对,要看具体要求

网友(2014-02-09):
加装测头、升级数控PLC、需要数控系统支持,就行了。
费用几万块。

网友(2014-06-24):
不是很高端的产品没有必要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