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换挡和程序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9):
我用的是980TDB,床子本身带换挡,有中,低,高3种。

我的问题是:

既然我们程序里可以写S100,S200.还要换挡干嘛呢。而且,经常看见师傅换挡。有一次扩孔。程序上S800,但是实际转速只有100.如果程序进给是G99,F0.1的换,他是按800的速度进,还是按照100的速度进。

谢谢~~~~~~~

网友:
你这是变频主轴吧?变频器工作频率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超出合适的范围区间,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力矩急剧下降,无法正常工作。一般6140以上的数控车床都安排两至三个机械档位,作用是使变频器始终工作在合适的频率,再通过机械档位获得我们想要的转速。在一个档位下有一个无级变速范围。GSK980TDB有三个辅助指令M41、M42、M43分别定义低、中、高速。例如:M41  M03  S100;G99指令是转进给,通过主轴编码器检测主轴转速,根据检测到的转速执行你的F0.1,因此机床是根据实际转速进给的,与编程转速无关。

网友A:
当然,如果执行 M43  M03  S800  时,换档手柄处于低速档,那么,转速就会远低于800转,如果编程时省略档位指令,默认处于高档(M43)。

网友:
带有换档(变速)的,变频主轴,编程都要加M41,42,43,44。编程转速才和实际转速吻合,获得合适的扭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执行 M43  M03  S800  时,换档手柄处于低速档,那么,转速就会远低于800转,如果编程时省略档位 ...

朋友你好,我还是有一点问题。那次,师傅看我做的比较慢,就把程序改成了S800,然后换挡到100转的位置。其他都没变。但是,他的加工速度明显就比我快了。

PS。之前我的程序是,S100 F0.1....扩40的孔

网友A:
这是肯定的。你执行程序 S100  F0.1  时,如果档位处于非低速档的话,会因力矩不够而切削无力,还容易“闷车”。再说40的孔,100转显然低了。这样效率当然上不去了。换成低速档,改成S800转,效率当然就上去了。根据v=3.14nD/1000,切削45钢v一般取100米/分,得转速n约796转/分。你师傅看来还有两把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肯定的。你执行程序 S100  F0.1  时,如果档位处于非低速档的话,会因力矩不够而切削无力,还容易“闷车 ...

看来真要对我师父刮目相看了~~~~~~~~

网友:
观察不仔细 沈阳机床厂的床子  有 高 中 低 空 4个档位,低档能够传递较大的扭矩。 好像是通过M41 M42等控制,当然也要调档位。

网友:
变档加指令M**是国产机床特征,FANUC的不需要 ,要依据实际系统来说
以上是说的手动的 ,也有自动的 ,依据转速多少,自动判断的 ,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