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出现大量的鼓包不良,咋办?

楼主(2011-08-09):
            请问各位高手:
            铸件出现鼓包不良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善以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或降低此类不良?不良品该如何处理才能使损失降到最低?不良如图:

网友A:
不懂,帮顶,到现在都没人回复是否说明铸造人才紧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到现在都没人回复是否说明铸造人才紧缺?

谢谢!

网友:
不太懂,以前学过的课程,好像是浇注后的排气有问题吧!或者有杂质,一般都是少量的碳,很硬的那种。

网友B:
看看你的邮件,我给你发送过去了。

网友(点评):
潘老师不好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邮件,我给你发送过去了。

为什么不在这里回答哈?

网友:
只有这两个有问题,怀疑是内浇道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料温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邮件,我给你发送过去了。

谢谢潘老师!

楼主:
向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关于熔模铸造缺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潘老师!

在技术方面、工作方面,我们俩彼此是有求必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这里回答哈?

有些回复只是仅供参考,还是个人交流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回复只是仅供参考,还是个人交流更好啊。

O ,那没法学习了。

网友:
潘老大作!

网友:
具体是哪个缺陷。。。。

网友(2011-09-18):
实在不行里面多塞干砂子捣实再用加固层的浆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