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打开8开头的程序啊

楼主(2011-08-09):
各位大侠谁知道怎么打开法兰克系统8开头的程序啊

网友:
师傅。就和平常一样啊

网友:
把参数#3232    #1(ND9)  下的0改为1 。

网友:
打不开,是设密码了。

网友:
不是3232吧,0I系列的,好像记得是3202
不是ND9,.是NE9,这是锁9000号的
同一个参数,还有个NE8的位,这才是锁8000号程序的

网友:
可以拷贝,打不开的。

楼主:
9的我会,就是8的打不开,我试试看啊

网友(2013-11-10):
3202#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