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轴类零件粗车调质后如何找正?

楼主(2011-08-09):
如题:粗车时的中心孔是否可以用来找正,调质的变形如何克服?还是重新加工中心孔?

网友:
看细长比了,细长的,都要吊着,粗的,也要会垫,变形大了,回来就不够量了,

初次玩这个,一定先找人家打听一下,留多少,与热处理厂也要协调,问误差,

有些要留重新玩中心孔的余量,否则可能报废

网友:
如果变形不大,有加工余量的话,研磨一下中心孔一样用的。

网友:
粗车时留够精加工的余量,轴类零件调质后会变弯,用中心架扶住,,用划针校正,重新加工中心孔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要与热处理厂沟通好,参照你的产品了解可能的变形量留余量后加工
如果是先粗车后调质那就要考虑效直和重打中心孔了,要不然会影响后续车加工和磨加工的。
一般效直是在轴的两端(粗车过后去除表面杂质的)垫两块V型铁,用压机压,靠千分表找正。基本找正后上车床修两个中心孔,继续后面的加工。

楼主:
恩,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2015-12-03):
最原始的方法最有效,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