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宽为1.5mm的丝杆怎么样加工?

楼主(2011-08-09):
      数控车床加工,图纸加工条件:
       1.材料为易车铁的,外径6.0,长度120mm
       2.螺旋槽的宽度为1.5mm,螺距为14.1mm
       3.求高手支招,我现在是用1.5mm的铣刀铣的,周期大约10分钟,却槽两边的表面不好,又不耐磨。
       谢谢了!!!

网友:
批量加工用轧机加工。小量的话用车的多吧。

楼主:
车出来对刀具要求太高,螺距为14.1mm.太长了,有难度

网友:
楼下回答

楼主:
  现在用的38crmo材料加工,一把刀加工100个产品就不行了。。。。。

网友:
在德昌有车牙机。他们都这么叫,有人也叫旋风铣。专门做蜗杆牙。你这120长的没问题。机器是瑞士产的,贵哦!
批量不大那就用车床来车吧。上次尚亚公司过来的人给我介绍过,他们代理的牙刀还不错。你可以联系下。

网友(点评):
那是我们的 M544CNC 共有17台! WWW.MONNIER-ZAHNER.CN

网友(2011-11-02):
14.1mm那个程序该怎么写呀!我知道你是用西铁城的!我来学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