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加工打孔攻丝!~

楼主(2011-08-09):
42CrMoA 加工 M3的螺纹孔 钻头和丝攻总是容易断
求教~!!!!!!

网友:
如果材料热处理过的话,建议底孔加工到2.7mm,丝锥用好一点,最好选用螺旋的,如 日本的:"富士"很好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属于高硬材料攻丝,硬度>35HRC,丝锥易磨损,吃不动,尤其这么小的螺纹孔,断是正常的。但断的太频繁寿命太低则不正常了。需要确认几点:
1、楼主这种材料是否热处理,最终硬度多少?
2、通孔攻丝还是盲孔攻丝?(什么是通孔攻丝与盲孔攻丝: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1501560
3、螺纹有效深度多少?
4、什么设备?
5、什么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属于高硬材料攻丝,硬度>35HRC,丝锥易磨损,吃不动,尤其这么小的螺纹孔,断是正常的。但断的 ...

已经热处理过了~硬度不太清楚
盲孔
有效螺纹是15 mm
手动 切削液用的是食用油~

网友(点评):
有才,你可以成功为钳工。

网友B:
你是上海的吗,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我,我敢尝试接这个活,我有成熟方案完成攻丝,量大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上海的吗,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我,我敢尝试接这个活,我有成熟方案完成攻丝,量大无妨

量比较小~!不麻烦您了~

网友C:
先攻丝,再热处理,完了再用丝攻过一次就ok,我这里都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攻丝,再热处理,完了再用丝攻过一次就ok,我这里都这么弄的!

必须先热处理 要车床加工后才能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