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上的压力表除了量程外,还有什么讲究的

楼主(2011-08-09):
各位大侠,润滑油泵上的压力表除了量程外,还有什么讲究的?
可以用气体的压力表代替吗?

网友:
不可以,一般不可以用。

网友:
正常情况下,
压力表因介质的不不同,压力表的细节就不同
举个小例子
正常的oil中,压力表入口处有个阻尼孔,防止瞬间压力冲破其量程,
但如果应用在grease上,反而要将阻尼孔拆掉,不然影响其测量值!
这是我在实际生产调试时遇到过的问题
电机明明打grease,安全阀设定250BAR,安全阀都泄油了,但压力表死活就在50BAR左右,最后将阻尼孔拆掉,就OK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不要换非同介质的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