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精加工面接刀痕

楼主(2011-08-10):
加攻大底面总是出现接刀痕

网友(2011-09-22):
精加工时 选择合适的余量  刀具的前角要小 后角也要小 这主要和整个工艺系统有关

网友:
和工艺关系比较大,也和机床伺服的优化有一定关系。建议先从伺服优化入手,再改进工艺

网友:
                      用无级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