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用户购买立式加工中心,出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求助:
有一用户购买立式加工中心,发那科oimate-md系统,配24把圆盘刀库,bt40的刀柄,x,y,z行程是800,500,550.现加工汽车后轮毂,铸件。加工要求:以内孔200的园为基准,在335的园上加工10个23h7的孔,均布。

问题:

加工下来孔距误差是0.012,但同轴度不行,第一个孔是0.11,最大的是0.17,0.10以上的是4个孔。检查机械精度各项尺寸都很好。

想问下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网友:
估计是刀补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清楚话说的有问题。10个孔均布只有对称度哪来的同轴度。只有200的孔和335的孔之见存在同轴度问题。

网友:
铝件?让刀?切削是钻?镗?工件用冶具固定牢靠么?是KIWA的加工中心么?

网友:
铝件?让刀?切削是钻?镗?工件用冶具固定牢靠么?震动也不排除。

网友:
工件会不会有变形呀 建议先半精镗孔 放一段时间再不收外力的情况下精镗孔呢

网友:
  不是加工中心么。。怎么又变铣床了

网友:
首先你这个均布的同轴度我没有搞清楚是哪个跟哪个的同轴度,如何帮你解答?相信各位社友同样有此疑问吧?

楼主:
各位大侠,感谢对小弟的关注,那天写得急,没说清楚。是位置度的问题。不过现在已解决,是用户的测量问题,他们的三坐标有问题,最后在西安的国家级测量室检的,设备精度很好,加工的活也很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