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实际输出转速与额定转速浮动范围,请教

楼主(2011-08-10):
交流电机实际输出转速和额定转速相差较大,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请教,谢谢!

网友A:
交流异步电机,有一个转差率,各厂是不一样的,比如基速1000的,实际速度在960-985之间都可能,看负荷条件,供电条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异步电机,有一个转差率,各厂是不一样的,比如基速1000的,实际速度在960-985之间都可能,看负荷条件, ...

不是说转差率,是指在实际输出到工件上的转速,比如说是一个带轮,加入电压变化不大在5%以内的话,那这个带轮的转速有上下的浮动,那么差值百分比在多少范围内可认为是正常的呢?

网友(点评):
看懂了,你说的是工作状态下允许的速度波动范围,这个是由设计者定的,你设计设备,你自己知道这个值,人家怎么可能知道,也不关电机厂的事情,你必须自己确定这个,所有设计设备的,都是自己确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转差率,是指在实际输出到工件上的转速,比如说是一个带轮,加入电压变化不大在5%以内的话,那这个 ...

恩啊,是这个意思,谢谢啦,我是想问下电机在出厂时有没有这方面得实验以及相应的数据和标准出来。

网友(点评):
电机厂有详细的负载--转速曲线,可以要,但他得知道你是真正的大买主,随便的家伙,他可能不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