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管切断面毛糙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0):
今天接了个外径6毫米壁厚1毫米的铝管切断的活,割出来的切断面很毛,光洁度达不到要求,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我用的是桌上车床,转速3000左右,高速钢手工磨的割刀,刀宽1.5,刃口带一点斜度的,煤油也加了,管子割出来飞边倒没有,就是不光滑,郁闷中······

网友A:
铝件割出来不光滑是很正常的,在刀具上点些煤油作切削液试试可以吧

网友B:
要求光洁度多少,按理,铝车的光洁度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件割出来不光滑是很正常的,在刀具上点些煤油作切削液试试可以吧

试过了,效果不怎么样,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光洁度多少,按理,铝车的光洁度是可以的

图纸要求3.2,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换换刀具试试

网友:
出现此问题,转速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进给要慢.不防一试

网友:
转速高,进给慢,余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