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侵镀锌和电镀锌的厚度区别?

楼主(2011-08-10):
热侵镀锌和电镀锌的厚度有何区别。有时零件要求防锈但是零件本身又有较小公差所以不知怎样选择,请知道的网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咱也想知道,热镀锌可以精确控制镀层厚度?现在电镀产品厚度要求0.015mm,热镀的话行不?

网友A:
热镀锌的镀层厚度比较大,一般的话都是以丝为单位的
公差要求比较小的话就用电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镀锌的镀层厚度比较大,一般的话都是以丝为单位的
公差要求比较小的话就用电镀了

能否在说的具体些,如厚度范围。谢谢!

网友:
热镀锌一般是在4-5丝左右吧
电镀锌的话也就是几个μ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