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 - 焊接钢板上的铆钉如何保持铆钉的扭矩

楼主(2011-08-10):
如题,焊接铆钉,铆钉所体现的具体扭矩到底和焊接的什么因素有关,如果图纸要求WELDING STRENGTH要10Nm,怎么样才能保证?有什么衡器能保证?或者测量工具,边焊边测?

网友:
一般来说,要根据要求的扭矩(这里是10Nm)和材料计算焊深,打上点保险系数,用夹具和焊接工艺控制变形,一般来说没有边焊边测的,只能事先确定好工艺参数,事后再检。

楼主:
焊接铆钉的平面焊接处是不是有一个小尾巴?设计中小尾巴的形状是不是也直接影响到焊接的强度?另外焊枪,我们应该用的是压焊的,储能式的电弧焊机,再有一定施加在焊接铆钉上的力后,再释放电弧焊接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