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传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8-10):
我有一种搅龙,有一种传动是配备减速机速比是1:29,。有一种是用链轮变速,两级变速,速比是1:20,。请教减速机传动比链轮传动节省动力吗,大约节省多少,百分之多少。

网友A:
减速机或者链轮只是中间的传动装置,没有“节省动力”的概念,相反还有效率损耗,当转速一定,扭矩一定,需要的功率就是确定的,要想节省动力,只能牺牲转速或扭矩,只能说选传动比大的,转速小,扭矩大,所以相同扭矩下,转速小的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或者链轮只是中间的传动装置,没有“节省动力”的概念,相反还有效率损耗,当转速一定,扭矩一定,需 ...

谢谢啦。我还以为在同样速比的情况下摆线针轮减速机比链轮变速轻巧呢。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回事啦,还得看实际情况,二者的结构和重量的比值如何,在大的速比下,减速机是要比简单的链轮变速要轻巧紧凑一些,速比越大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