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百分表找正

楼主(2011-08-10):
    怎么用百分表打同轴度找正
       我在装轧机锥箱时不知道怎么给联轴器打表找正,只是知道要打四个点,具体不知道怎么搞。调试好像是加垫找正。有哪位高手能指教一下,本人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有图吗  ? 没见图不好说, 我一般用它找正轴瓦的同轴度.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设备安装问题了,玩这个都有详细安装规程,你装这个你也一定有,只是你没有看,阿拉设计的轧线也一样有,一样有安装规程,前后好几百页,你先看一下规程,再不懂,把图纸发上来,对照具体设备,详细告诉你在哪里架表,哪里加垫片,

楼主:
我搞的是吐丝机,把表架在了吐丝机的接手上表针打在电机上。四个点,每次璇90度(也有人说是180度)。就是不知道计算还有具体的打法

网友(点评):
吐丝机有专门安装规范,每个厂的设备都有,进口设备也都有,施工单位还要自己细化,比如20冶,安装有自己的规定,你搞吐丝机,人家也一定写给你了,先看,看完又有新问题,再讨论,冶金设备,什么都可以详细讨论

网友:
先找正两轴的平行度和等高度,用刀囗尺和塞尺。然后将百分表座放在轴上,表头打在另一轴外径上,旋转看读数。

网友(点评):
刀囗尺和塞尺是粗调平行度,打表精调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搞的是吐丝机,把表架在了吐丝机的接手上表针打在电机上。四个点,每次璇90度(也有人说是180度)。就是不 ...

     只有蓝图,蓝图上只有检修要求没有过程啊,维修单位是宝冶的,他们也只有几个老师傅知道,他们是有红外线的测量。怎么得出数据了,然后在哪个方向?

网友(点评):
有图就可以给你标上怎么架表,两点法是180度对架表,每次转90度,空说,一般没法理解,假如能理解,就懂了,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会消化好 的

网友:
联轴器与安装面的两法兰安装完后,将刀口尺的刃口放在两法兰最高处,观察透光的缝隙,如果一端透光,一端黑暗,那就说明没有对正,如果透光均匀或者不透光,这表示对正了,将轴旋转90度,再检查一次,检查完四次都是对正的,那才是真的对正了

用百分表也简单,将百分表装在磁性表座上,吸附在稳定的机架表面,或者用高度规来架表都可以,只要稳定不动就行。百分表测头压在联轴器法兰或者光轴表面,轴整周旋转,观察指针摆动,如果摆动在许可范围内,即表示符合要求,否则就要重新调整

网友(点评):
说得很详细

楼主:
如果不在范围内,那样怎么计算出来差多少?

网友A(2011-09-09):
上百度收收,有详细介绍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百度收收,有详细介绍计算公式

百度有我还在这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见过联轴器找正 但是不好表述 用两块表 一个轴向 一个径向 每次旋转九十度

网友:
百分表找正

网友A:
百分表找正,你自己看看,

网友(点评):
可惜不能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表找正,你自己看看,

谢谢大侠,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我级数太低了,连问的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2012-01-27):
为这向大家学习。加油!!!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16楼提供的资料

网友B(2012-03-12):
引用 网友A:
百分表找正,你自己看看,

我也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2-07-15):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a1-a3)/2 径向间隙
b1-b3       轴向间隙

网友:
找一激光对中仪

网友(2014-10-07):
问度娘的结果:百分表的测量杆的预压缩量是0.3-1mm。但在实际设备装配和维护中,会出现偏差超过2mm的,这样的话,在套用“度娘”的说法,就会给自己添麻烦的。个人理解:从仪表的量程来理解,让百分表的小针处于量程的1/3~1/2位置的预压缩量,可否?求解,错误之处,还望高人指正!!

网友(2015-03-11):
应该是两个轴的同轴度才对,百分表安装在磁力表坐上,表坐放在两块垫铁上,垫铁放在轴的支撑座上,两个轴上画出4个点,先测一个轴,滑动垫铁在测另一个轴,完后转动90度依次测量,俺数据。对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