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式增压泵曲轴箱部分,用什么油进行润滑好?

楼主(2011-08-10):
柱塞式增压泵,结构形式就是动力带动曲轴作旋转运行,曲轴再通过连杆将旋转变成柱塞的往复运动。
这样的结构跟发动机差不多,只是他没有燃烧的地方。以前我们采用汽机油进行润滑,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今天在这里向各位请教,应该采用怎么样的润滑油好?

需要润滑的地方主要有:

一、曲轴两端的轴承;
二、连杆与曲轴(连杆材料为铝合金,曲轴材料为合金钢)的旋转摩擦;
三、连杆与柱塞之里的销钉配合;
四、柱塞与曲轴箱之间的往复摩擦。

楼主:
渴望专业人士指点一下。
用重载齿轮油好还是用抗磨液压油好?

网友:
建议用齿轮油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进行长时间的测试才能确定用什么油了。

网友:
根据实际状况吧
如果该部位一直处于高温80度以上话,建议用汽缸油系列
如果是常温
就用一般的润滑油或液压油就可以了!
不是太了解

网友(点评):
额,刚刚看到 透平油 好像也蛮适合你的使用状况的! 你自己了解下 汽缸油和透平油 的概念吧!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