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套主轴,请教

楼主(2011-08-10):
各位大侠,小弟做机械时间不长。现设计了一套主轴,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该主轴我前端用了成对安装7007的角接触轴承,后端用的是6206的深沟球轴承,主轴锁紧在后端的用两个圆螺母。我不知道这样的锁紧对角接触轴承能不能起到预紧得左右,还有就是如何确定隔圈1个隔圈2的厚度差。
请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二,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隔圈1个隔圈2应放在7007中间。

网友B:
不合理的地方还是蛮多的,自己从感觉上认为,我都忘光了,等我回去好好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圈1个隔圈2应放在7007中间。

谢谢大哥的回复,我这个7007的轴承是成对使用的,这样隔圈还要放在中间吗?

网友(点评):
没必要放中间。背对背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是通过轴承内圈的预紧力来调整间隙的,这样你就会明白你结构中的一部分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说反了。是通过调整轴承内圈的间隙来施加预紧力的

网友(点评):
所以,隔套一、二的长度在公差上应该能够体现调整角接触轴承的预紧力!二应该长于一,具体数值问轴承供应商。

网友(点评):
不要放在7007的轴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理的地方还是蛮多的,自己从感觉上认为,我都忘光了,等我回去好好给你看看

谢谢你的回复,回去可好好帮我看看哦,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回去可好好帮我看看哦,呵呵

你是才搞设计的吗???角接触体中间两只圈具体要看轴承的精度呢,平磨后再人工研配才好用。还有你那轴向收紧有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顺便说个画法几何上的错误,圆螺母与轴部分由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顺便说个画法几何上的错误,圆螺母与轴部分由错误

嗯,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才搞设计的吗???角接触体中间两只圈具体要看轴承的精度呢,平磨后再人工研配才好用。还有你那轴 ...

嗯,才做没多久,请多指教。

网友D:
你在啃啃书,看看事例,我现在就这样

网友E:
你轴套的机加工成本肯定高,既然你用到角接触求轴承那么必然的你轴向上有载荷,你这套结构里面受不得轴向冲击载荷,轴承极易报废,另外这套东西零件做好以后装配的时候也听蛋疼的,轴承一般是压装的,可是你轴套和轴上面没有挡点,一步小心就压过了,很容易报废的,

那个机械设计大手册里面轴承那一块有轴套结构的设计标准,你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多问问你们的装配车间那些老师傅,有些东西光在电脑前面是设计不出来的,要下车间看的

网友:
隔圈1和隔圈2为什么不可以设计成轴套呢?这样就不存在厚度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啃啃书,看看事例,我现在就这样

是的,有道理,我现在拿着本机床设计手册一边设计一边看,其实这个结构我也是抄那上面的一个结构,只是书上后端是一个角接触轴承,我改成深沟轴承,主要是我还不会用角接触轴承,也问了好几个人,说法也都不一样,感觉有点晕了。

网友:
机床上面的东西不懂还真没法评论,因为你都看不深入!
所以,楼主最好请教本行当的师傅!小心误入歧途!

网友F:
这个设计太罗嗦了,就没有几处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计太罗嗦了,就没有几处合理的地方。

谢谢!请指教!

网友:
零件的合理性问题很多,轴承调隙肯定是没有理解。建议做个三维模型看看,可能容易看出问题一些,在AUTOCAD里面画图,少了一些线条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轴套的机加工成本肯定高,既然你用到角接触求轴承那么必然的你轴向上有载荷,你这套结构里面受不得轴向冲 ...

谢谢指点,现在车间的师傅都不知道角接触球轴承怎么装。

网友:
如果有工况的话,我可以帮您坐个系统的分析,否则说什么都是假的。

网友:
单说结构:
1.左面的轴承装得太深了,如果工差做成了紧配很难装很难拆;
2.密封要求这么高吗?左边的密封能否跟右边一样,这样下的隔圈就不用放了,可以直接车台阶(其实这个还是跟轴承安装有送)
给点建议,内隔圈这种结构很难装配,我们做过同类结构都会放两个橡胶圈来定中。这样穿轴的时候对中心会好一点,运动时橡胶圈的内圈或外圈会有一点磨损然后就不磨了,下次装配还很好定中!

网友:
问题比较多,多多研究一下轴承的配置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主轴设计实例学习一下。你的主轴连最基本的润滑都没有?

网友:
轴最右段没负载做得这么大没必要,中间受到弯矩,是受应力大的地方。
成对轴承安装应该是为了增大承载能力和提高刚度,和旋转精度,应该是装在负载的一段,而不是装在另外一端

网友G:
你的主轴多高转速啊,机械密封做那么多?还有结构设计一点都不考虑加工,那么深的轴承孔,还是台阶孔,车或者镗都够呛。所有轴承外图都是一个压紧,又没得微调,也不考虑装配,做的这么烂,我都不知从哪里给你评价,很多地方还是画蛇添足。你就是实践经验等于零的。我不是发了很多关于铣头,攻牙头磨头主轴的图纸嘛,你下载来学习一下再做。看你画的图,根本就不知主轴是用来做什么的,一般来讲主轴都是针对实际的使用要求来设计的。你先明白为什么要做主轴,设计多高转速,多大扭矩,达到多高精度,抗多高振动,发热多大,如何加工装配才能保证设计精度。根据这些选什么样的轴承组合,轴承怎么安装固定,轴承游隙怎么调整,需不需要预压,用什么润滑剂,什么样的密封,轴热伸长如何补偿。明白这些,结构基本就出来了。其他只是计算验证一下而已。

网友(点评):
真不知道这种贴子为何能加精?

网友(点评):
这种贴子真是垃圾的精品,主轴设计的反面教材,貌似面面俱到,轴承有固定,有支撑,还有迷宫密封,对于不懂的人来讲好像挺历害的,蒙人的,实际简直就没一处对的,再说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我言辞激烈是希望楼主能多钻钻论坛上关于主轴的贴子,多多进步,不好意思,对于无知者我向来不客气,等你明白了主轴是怎么回事,我就尊重你

网友(点评):
发份资料给我看看,学习学习,我的邮箱是505532356@QQ.COM,再跟您请教!

网友(点评):
楼主要看到,也把邮箱发这里,我顺便也发给你,先发给兄弟了

网友(点评):
前辈也发份资料给我学习学习吧,谢谢了sy0116@tom.com

网友(点评):
大侠评点精辟。资料发我邮箱1506887449@QQ.com,学习学习。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嘿嘿,够犀利~资料能给说说在哪看的吗?

网友(点评):
补个邮箱号:xiaa_long@qq.com~

网友(点评):
大侠,我也补个邮箱,麻烦发份资料给我谢谢了 robaiming@126.com

网友(点评):
前辈也发份资料给我学习学习!980989504@qq.com

网友(点评):
大侠,麻烦给个资料,让我也学习学习,谢谢了songzhwe2006@126.com.

网友(点评):
求主轴相关资料 多谢高人 259474858@qq.com

网友(点评):
也发给我一份,学习一下:25590274@qq.com,多谢了。

网友(点评):
请发一份主轴图纸给我 aco124@163.com 谢谢

网友:
26楼高手,是专业做主轴的吗?

网友(点评):
做过不少,,应该说也是业余水平,还达不到专业级,因为我也是使用者,不是专业主轴生产厂家

网友:
看着是错误不少,要是是高精度的话错误应该会更多。总感觉这好像你的两个角接触轴承用的有问题。具体也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主轴多高转速啊,机械密封做那么多?还有结构设计一点都不考虑加工,那么深的轴承孔,还是台阶孔,车或 ...

呵呵,小伙子应该向你要份资料。

网友(点评):
有要求我是不会吝啬的

网友(点评):
已经邮箱,共同学习,美国的标准主轴头资料(20世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主轴多高转速啊,机械密封做那么多?还有结构设计一点都不考虑加工,那么深的轴承孔,还是台阶孔,车或 ...

谢谢指点,小弟对机械也确实知之甚少,对主轴就更是如此,只是最近老板要我做一套主轴,也没办法,不做不行,只能一边看书上的实例,一边做了,其实这个结构也是抄书上的,只是把后端的角接触轴承换成深沟轴承。兄弟有这方面资料请发点给我参考参考吧,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发邮箱过来

楼主:
我的邮箱salangh@yahoo.cn谢谢!这篇大家就当是反面教材好了,有失败才有进步嘛。

网友(点评):
已发到你邮箱,查收一下

网友:
后端用的是6206的深沟球轴承,主轴锁紧在后端的用两个圆螺母。我不知道这样的锁紧对角接触轴承能不能起到预紧得左右,还有就是如何确定隔圈1个隔圈2的厚度差

网友:
你抄就全抄,本来人家一个很好的设计,你将后端角接触轴承擅自换为深沟球轴承,等于从根上给改了。角接触轴承是要调整间隙,施加预紧力才能使用的,而深沟球轴承轴向间隙无法调整,所以无法预紧。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要抄就全抄,如果想改,就必须全部理解了,才能改。因为机械的东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网友:
2和1的厚度应该是在装配时研磨配合的

网友:
建议您:1,取消轴承6206.将7007前后分置,中间置内外隔套.  2后端锁紧螺母须用止退垫圈.

网友:
哦,马虎了.还有3:轴承7007须做予加负荷试验,以确定内,外圈高度差.利用这个差值,再确定内外隔套长度.

网友:
这不叫设计主轴,这叫“画”了一个主轴。

网友:
我们主轴一般是用单力向心球推力轴承,前三后二,中间有调节垫圈,自己配!我们的精度要求高,受力也很大!不知你的要求如何?

网友:
呵呵,我都忘记完了!

网友:
能否请教一下你的安装顺序是什么?装配

网友:
最右边没有退刀槽啊兄弟

网友(2011-10-26):
引用 网友G:
你的主轴多高转速啊,机械密封做那么多?还有结构设计一点都不考虑加工,那么深的轴承孔,还是台阶孔,车或 ...

xuechaoqun,你好,看过你很多回帖,学到不少,你所说的资料能否发份给我 邮箱2008welcome2008@163.com,谢谢。

网友:
隔圈 1 的尺寸有点难度 非常麻烦

网友:
个人想法,把轴承6206换成7007,三个轴承用7007TBT,内外两个隔套等高就可以了

网友:
二维不懂,求三维、。。。。。。。。。

网友:
    1.6206轴承拆不出来,轴承坏了就没法了。所以左端的防尘盖应该做大一点,将迷宫凸台直径加大,原凸台位置做通,只留6206轴承外圈所需挂台即可,同时也减小加工难度。
    2如果你的轴在安装后不需要在轴向方向微调的话,就不需要大的套筒,就是最外面两个M8*25锁住的那个,加工成本增高。
    3.另外我觉得应该把角接触轴承串联,把左边的那个换个向因为你的这根轴不用考虑向右的轴向载荷(有螺母呢!),全部是在向左边的。换向之后锁左边的螺母即可预紧,但装配的时候螺母要锁到合适即可。此时内套要比外套要短才可以预紧,具体尺寸最好在装配时配磨(楼上有位兄弟说预加负载确定也可以)。
其他问题楼上有些说过了,左边的螺纹没有退刀槽,加止动垫圈或2个螺母互锁都可以。
以上属个人遇见

网友:
你的角接触中间不隔开根本起步了作用的、、

网友:
多多练习 经验够了 也就能成高手了

网友(2014-10-24):
别的不说,装配是个蛋疼的问题。

网友:
我只是有个疑问:成对安装7007的角接触轴承的受力情况?怎么我看,这对轴承没对轴没有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