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增速缸类似功能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1-08-10):
      众所周知,增速油缸利用其内部的小油缸与大油缸之间极大的面积反差,可以使得油缸运动速度增大(可增大几倍).那么,还有其它的结构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呢?可以从油缸结构或者泵的角度去考虑,也可以从油路的角度去考虑.麻烦麻烦麻烦......

(差动油缸似乎也能有所效果,但相信不会有增速几倍的效果....

网友:
液压泵选用恒压变量泵型号、数量根据油缸最大速度:控制油缸速度的流量控制阀考虑力士乐生产的齿条单向节流阀(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或比例阀

楼主:
多谢关心哈!
如果是手动的柱塞泵呢?或者我的液压泵输出流量还是不能满足油缸最大速度的要求....

网友:
增加蓄能器,或根据工况选择高低压泵。